我最喜欢这种吃饱了撑的客户,一日双修映泰G41

楼主(2016-01-11):
    昨天接的机器,说开机报警云云,上电果然是这样,不管他,什么都不动,跟客户说留机等电话。留下走了后看了下,内存一端在天上,一端在地上,就是不在槽子里。插好亮机。拖到今天才打电话让拿走。中午拿去,下午打电话说没修好,又坏了。让拿过来,拿过来我一看,复位灯常亮,问了下,客户说他觉得有点慢,他动了下内存,我问他是不是开着机动的,说是的,他拿出来又插其他地方,就黑屏了。我说这个是第二个故障了,还得留下机器。拆开:

复位常亮,内存在其他地方试过没烧掉,直取内存命门,核心供电OK,SPD就不行了,

没有,找这条线,背面找到了,补上并打胶。

没什么悬念,亮机。

这样动手能力好的客户,我喜欢跟他们交朋友。做永远的朋友!

网友:
带电插拔,NB

网友:
这种客户才是真正的米饭班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打架就摔东西的客户

那我还是喜欢带点插拔的,原因是摔东西不一定摔电脑,就算摔了,那个不好修,,带点插拔的比摔的好修一点。

网友:
一般spd引脚断线是不会烧毁内存的

网友B:
就怕遇上难緾的说你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怕遇上难緾的说你没修好

那没有,他说自己插拔了,

网友:
技术不错  终于到了2分 不要嫌少

网友:
我也喜欢带电插拔的    一插拔就来钱

网友C:
你这个没有烧内存还好些,我遇到过几次客户自己动手,内存也烧了,那个SPD也断线了,

网友D:
这样的人钱肯出,我特么喜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没有烧内存还好些,我遇到过几次客户自己动手,内存也烧了,那个SPD也断线了,

我也遇到过,说了他还不信

网友:
主板带电拔插内存就是这后果.人为引故障

网友F:
现有很多客户,都知道主机报警,先拔内存出来擦一下。不行就没办法了。所以不过内存。维修潜规则。说主板有问题。放下待维修。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做维修的,只能喝西北风了。如果当客户面前只擦一下内存,真的不好收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人钱肯出,我特么喜欢....

没错,就是昨天那机器,今天拿去两个钟就来了,说他开机状态下的内存

网友:
我也喜欢  这种客户                上次一块映泰790板子   客户也是这样搞             SPD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有很多客户,都知道主机报警,先拔内存出来擦一下。不行就没办法了。所以不过内存。维修潜规则。说主板有 ...

我都是当着面插的,一般收费10元.

网友:
这种奇葩客户一天来个几个就好了 不愁没饭吃

网友G:
呵呵,这客户不算奇葩,忘记是07年还是08年修到过一台机子,属于奇葩中的极品客户,怕内存槽进灰尘,插上内存后直接整条打了502粘住,后面电脑出问题的,拔不下来内存,直接把内存槽与内存条半截从主板上扯下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用502粘CPU散热,粘桥散热,给CPU散热加牙膏的

CPU散热加牙膏的见不少,502的还没见过

网友:
现在的客户都精打细算拉

网友H:
真心喜欢这种爱瞎整的客户,

你那电源应该不错,好像是台系的--------高效

网友:
这样的客户才是上帝啊,你们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这客户不算奇葩,忘记是07年还是08年修到过一台机子,属于奇葩中的极品客户,怕内存槽进灰尘,插上内 ...

没问题的估计要封内存一个世纪

网友I:
引用 网友D:
CPU散热加牙膏的见不少,502的还没见过

CPU散热加牙膏你试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I:
CPU散热加牙膏你试过?

我没试过,客户试过,说死机送来的...一看是牙膏....

网友:
看这一贴像看笑话一样的,又学习了又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试过,客户试过,说死机送来的...一看是牙膏....

客户还真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心喜欢这种爱瞎整的客户,

你那电源应该不错,好像是台系的--------高效

电源是真不错,线长,个头小,效果杠杠的,很适合维修桌面用。

网友:
带电拔插,SPD烧断线,导致VRMPWRGD 的上拉3.3V没有,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
收的到钱就好了啊

网友J:
那这种二次维修还收费不

网友:
带电插拔有时会烧坏内存供电芯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这种二次维修还收费不

收,烧了不收钱干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说了他还不信

修电脑遇到有两个故障的问题,很难跟客户解释,总以为是骗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电脑遇到有两个故障的问题,很难跟客户解释,总以为是骗他的

这个好说,客户说他自己搞坏的

网友(2016-09-14):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打架就摔东西的客户

摔断板线的查起来还是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