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1066TX瞬间掉电维修

楼主(2016-01-11):
版号:DAOR63MB6F1
           REV : F
故障现象:  插电开关灯亮,按开关瞬间掉电   电流:待机:0.018A      上电:0.04左右掉电

i系列4代独显主板,先来张图(待机状态)

看这灯,闪瞎眼有木有。。。

拿到板子后,迅速扫了2眼,没修过,没喝水,没外伤,还好吧。

上次碰到这种插电灯亮的,干EC,EC bios好啦

这个么,先看看,搭上示波器,EC  bios有波形。闪一下掉了
那就,先刷个bios再说。

刷bios后,故障依旧

简单查查EC,既然bios有波形,那么条件基本满足了,直接测PWRBTN#,  EC 90脚

按开关0v ,没有丝毫变化。再看看其他的

EC供电:3.3v  正常
时钟:内置,无视它
待机复位:37脚   3.3v   ok
适配器侦测脚:64  AD_TYPE  1v左右ok
适配器检测1   65脚AD_AIR   2.7v左右  ok
适配器检测2(来自充电芯片)76脚ACIN   3v左右  ok
休眠信号 127 LID_EC#   3.3V  OK
101脚 S5_ON 开启3,5v ,南桥待机电压   3.3v  ok           ( 3,5v触发后能出来)
100脚SLP_SUS_ON 开启南桥唤醒电压的信号  0v,有问题
这个信号受控115脚  SLP_SUS#EC  0V ,有问题
117脚DPWROK_EC 唤醒电压PG信号   0v,有问题

122脚, 0v   这个我个人理解为适配器检测ok后转发给桥的ACOK信号,  0v,有问题
翘开122脚,依然0v,果断换EC

换好后,还是0.04A瞬间掉电

这该死的灯还亮着,什么情况?

再看待机电流好像没变化???0.018  咋不动呢?
俺记得这板子 正常的待机0.02A左右,不到10s会掉为0.000A
这板子待机没变化,难道待机有短路???

抄起表,一路XXX,没见有啥问题呀,摸摸也没见发热的地方

看着这破灯,就很不爽。拔了先

然后惊奇的发现待机正常了。。。

再试试找到故障点,就是开关板坏了

5脚, 正常待机为高,插上开关就拉低了。    那个Q5方向是错的,坑死我了

接线做个开关,再试试看。  触发,0.04A掉电。。。尼玛,不带这么玩的

再测EC,发现上述的故障点都正常了。就是没有S5(这板用的是S4)难道桥也挂了???

这桥0.3的锡珠,貌似我这还没钢网,难道要手推吗。
算了,再测测桥。

先测RTC模块,1个供电,2复位都ok,时钟有点特殊
没用32.768,用了个小ic,U36

也是正常的
还有那个什么SM_INTRUDER#也是正常的

唤醒电压VCCDSW3_3   OK
唤醒电压PG信号DPWROK   3.3V   OK 这个还充当了RSMRST#的角色,刚忘了说了

再来,待机  VCCSUS3_3#  3.3V   OK

再测就是这个电源模块了,刚才基本上都测完了,有一个特殊的地方BATLOW#  这个居然在这,不过好像没用,就一个上拉电阻接3V待机。

测完了,S4 咋就不出呢。看来只能换桥了,实在不想手推,买一个得了

1天后,桥到,烤烤上BGA。。。

再测试,电流刷刷的上去了,也不见掉电了。终于可以松口气

插屏测试,嗯,点不亮?  再叉叉屏线,还是1.1A不亮。我草

冷静,冷静。这又什么情况,看电流卡到显卡了。多次测试,的确档显卡。
拿看风枪吹吹,一个屌样。

不会坏了吧,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

听说换桥要刷bios,再刷刷看吧,我可怜的分呀。

PCH  的biso刷好后再试,咋还不亮。   想想之前动过EC  的bios,还原回去看看

还不亮,  要不测显卡的条件看看,这显卡要坏了,我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拔电时,发现电流好像又往上跳了。。。难道

装上散热架,再开机,等,再等,耐心等,差不多10s后,亮机了。。。

好吧,修到这我也是醉了。

有机会一定要学下bios分离合成,太郁闷了。

码字不易,觉得好就打赏点分吧

网友:
没人?自己座前排

补充内容 (2016-8-23 17:24):
今天又来个没S4的,不管了,干桥

网友A:
换桥要刷blos  真得学学bl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要刷blos  真得学学blos了

听说而已,不靠谱

网友B(2019-06-07):
你这种信号芯片级别的老司机还不会分离BIOS?不会吧!

网友C:
这本子修得挺揪心啊!我也是每次修到这样让我大起大落的本子,我的心脏都受不了!不过结局总是完美的!楼主威武!!!!!!

网友D:
楼主,技术没的说!修的好!!给力;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信号芯片级别的老司机还不会分离BIOS?不会吧!

额,现在会了点皮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本子修得挺揪心啊!我也是每次修到这样让我大起大落的本子,我的心脏都受不了!不过结局总是完美的!楼主 ...

碰到这种,我的小心脏也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没的说!修的好!!给力;加分!!

谢谢加分,么么哒

网友:
BIOS合成 确实是个必学课程  有些机型必需改ME 否则都开不了机

网友E:
这是高手,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高手,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道友,过奖了。  偷偷嘚瑟一下

网友(2019-08-12):
现在的bios越搞越头疼了、论坛发的很多都不能用

网友:
楼主这个写的真的很详细   看起来这个时序完全用上呀

网友F:
101脚 S5_ON 开启3,5v ,南桥待机电压   3.3v  ok   (3,5v触发后能出来),那么待机  VCCSUS3_3#  3.3V   OK这个电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呢?

网友:
现在修个机器真的是太难了

网友:
EC 南桥 BIOS 搞不定 换班,小白只能这么做

网友:
太厉害了    这个贴写的太经典了

网友:
光是这拿表笔的手法就够我等学习半年,太屌了

网友:
有图纸有分析的我都给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1脚 S5_ON 开启3,5v ,南桥待机电压   3.3v  ok   (3,5v触发后能出来),那么待机  VCCSUS3_3#  3.3V   O ...

哎,伸手党么?来自u19,加点分,懒人

网友:
咋回事,还可以炒冷饭吗?几年前写的帖子了

网友:
迅维网校里有教学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