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插电没反应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1-11):
刚接到一台宏基E1-471G不触发的机器,拆下来一看没有进水痕迹,测了一下没有短路 3V 5V正常怎么就是不触发呢 正用表笔测试着不知道手碰到哪里了居然开机了 再仔细用手摸最后发现只要用手摸到IO那里就能开机 难道是虚焊了 经过测试确定是IO虚焊导致不触发  加焊IO故障排除  心里高兴看来捡了个便宜 没费啥事就好了 等着收钱了  附上BIOS和EC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配置蛮高的I53210  3代独显BIOS EC

E1-471G DAZQSAMB6F1 BIOS.rar

E1-471G DAZQSAMB6F1 EC.rar

网友:
这个运气相当壮啊

网友:
运气这么好啊!

网友:
钱挣的容易呀

网友:
用的住不返修才行啊

网友:
测试1个小时没问题客户拿走了 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A:
这是捡钱的节奏。我今天摸好一个,华硕X52JR,可惜连拆机费都没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捡钱的节奏。我今天摸好一个,华硕X52JR,可惜连拆机费都没收到。

不会吧  客户当面的?

网友:
迟早反回来  根本就没找到根本问题

网友:
楼主运气太好了。EC虚焊都碰得到。

网友:
这个有运气的成份,但是楼主细心才会捡得到,赞一个。

网友:
冬天有静电,我觉得你这机器还是有静电造成的。

网友:
这板子设计有问题,BIOS电池粘到EC上,时间长了不虚焊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