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MIH61R MB不开机

楼主(2016-01-11):
dell主板MIH61R MB不开机  拿风枪加一下io标记的地方就自动上电  关机后不断电在开就可以开  一断电之后就开不了了   在拿风枪吹一下就自动开了 是怎么回事  io加焊了一下 还是一样的

补充内容 (2016-1-14 10:22):
把IO旁边的元器件换了还是一样的   加了一下桥也不行  IO也换了不知道怎么搞了

补充内容 (2016-1-14 17:12):
拿bga加了一下io  现在是可以用了  就是不知道可以用多久

补充内容 (2016-1-15 14:41):
现在不行了  我要疯了

网友A:
按时序查一下待机条件和触发信号看那个不对了。

网友:
加热一下就自动开机,应该是IO周围元件不良。

网友B:
检查加热的地方看看是不是有元件不良或者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估计有电容电阻 变质或开路了

网友C:
主意 330 的排阻  很容易坏

网友:
学习了。有的板子晒两天开机好了。放几天又特么不行了。蛋疼呀。

网友:
可能是电容或电阻变质了。

网友:
那个地方有元器件不良了     查一下吧  肯定跟触发信号有关的元件

网友D:
这个IO好像没有资料吧,用烙铁把那一片全部补焊呢,

网友E:
看下IO旁边有无晶振,有晶振注意下晶振,无晶振可先换个IO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没3VSB

网友:
这种时候最是需要耐心细心,一般是电容坏的情况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IO好像没有资料吧,用烙铁把那一片全部补焊呢,

全部加了  还有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下IO旁边有无晶振,有晶振注意下晶振,无晶振可先换个IO试试

没有晶振  IO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意 330 的排阻  很容易坏

没有330排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加热的地方看看是不是有元件不良或者有虚焊的地方。

加热的地方元器件换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C:
焊一下就好了? 这就是结果? 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一下就好了? 这就是结果? 没这么简单吧

是啊    今天就不行了   又开不起来了

网友F: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DELL 620S的机器了,故障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正在研究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DELL 620S的机器了,故障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正在研究中

我是被这个主板搞疯了啊

网友:
周边的元器件 查条件呀 供电 复位 ACIN LID 晶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是被这个主板搞疯了啊

我的修好了,看论坛上说,内存槽下面有两个管子,一个Q57 一个Q61折了Q61能开机,后来换了个Q61是P管,找了半天才长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查一下待机条件和触发信号看那个不对了。

同意老师的说法 这种现象 有条件先换个IO  如果换了以后还不行就要按信号一个个查了  加焊能好的排除芯片本身问题 就剩下 电阻不良  断线  (排阻一般跟信号有关 多查查) 然后你加热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加焊到SB了   都考虑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意老师的说法 这种现象 有条件先换个IO  如果换了以后还不行就要按信号一个个查了  加焊能好的排除芯片 ...

sb加焊过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至今无解。。。

网友:
按开机时序修吧  不然很难找到病根

网友:
应该是IO周围元件不良

网友:
这种问题是好难查

网友:
楼主啥时候修好了,记得分享下啊

网友:
可能是电容

网友I:
不开机的时候测测IO条件。时序走一下看看哪个位置有不良的 像这种经常开不起的还好就怕那种用着都正常 回家又不行拿回来又怎么测都没问题的。

网友:
先排除元件不良吧,再不会是板子有问吧,热涨冷缩,板层中间接触不好就不太好搞了

网友:
这个IO应该没有资料,要跑线才行,应该是IO旁边的小原件不良。

网友:
21#正解,省了我跑线的功夫了啊

网友:
额。是23楼

网友J:
楼主修好没有?我有一块也是这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楼主修好没有?我有一块也是这样

没有修了  叫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没有修了  叫客户换主板了

我修好了  哈哈,24脚没电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飞了跟3.3V就好了 什么都正常  求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修好了  哈哈,24脚没电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飞了跟3.3V就好了 什么都正常  求解释

下载io的脚位看看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修好了,看论坛上说,内存槽下面有两个管子,一个Q57 一个Q61折了Q61能开机,后来换了个Q61是P管,找了半 ...

果然好了  拆掉就ok

网友:
徐老师说的对啊,不过主要看一下 上面的几个排阻

网友:
最后结果是什么问题啊  我今天了遇到了?
有人说说吗

网友K(2016-03-02):
弄好了没用 我这也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弄好了没用 我这也一个

没有好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开机的时候测测IO条件。时序走一下看看哪个位置有不良的 像这种经常开不起的还好就怕那种用着都正常 回家 ...

是啊 维修就怕这种机器

网友:
热不稳定性,有的原件不稳定。更换法试试呢

网友:
内存曹旁边 16V220UF电解电容失效导致乃通病 鉴定完毕!~吹亮主板关机主板那个红灯很快就灭了,不好时红灯很就都不灭!

网友:
旁边的电解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