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块5870的显卡开机正常一会就黑屏

楼主(2016-01-11):
这个卡是朋友的,让我来搞搞啥都正常 就是开机1分钟-5分钟能肯定黑屏,然后风扇狂转,那为大哥帮我想想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主芯片问题,先加焊一下。

网友:
樓上的幹嘛不懷疑是電源掉電阿~

网友:
电源问题  我电源 没有问题, GPU加焊这个金手指打直都正常,GPU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黑屏 的时候,各项供电还在不在。

网友:
我的意思是指....黑屏時候電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