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 M531R-5535

楼主(2016-01-11):
DELL Inspiron m531R 5535 开机报5声  可有大师遇到过,指点一下

网友:
先放三板斧啊

网友A:
实时时钟故障,请检查CMOS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机不好整,我手上有一台,加了CPU不过没什么吊用

网友:
三板斧都用过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时时钟故障,请检查CMOS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换过新的电池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机不好整,我手上有一台,加了CPU不过没什么吊用

我看也是了,修不好了

网友:
  主板的电池没电了

网友:
   CPU   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