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屏的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6-01-11):
一块三星LTM220M01屏,确定是屏的问题,有背光,暗屏,懂原理的讲讲

网友:
灯管是否正常,使用通用高压测一下灯管。

网友:
测一下逻辑板上的背光开启信号 有没有正常到位

网友:
有背光?暗屏?有点不理解楼主你的意思?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背光亮了,但屏幕没显示,是一码色的深灰色,查查屏供电,或在论坛找找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背光亮了,但屏幕没显示,是一码色的深灰色,查查屏供电,或在论坛找找资料

对,就是这个意思,没修上。供电都有,主控,聚焦芯片都换了。

网友:
那应该是驱动板问题吧,电压都正常的话就应该查驱动板了,程序坏的话也会暗屏的,而且三星的程序是通病

网友:
三星的刷MCU程序

网友:
查屏供电试一下

网友:
屏供电保险看一下,还有排线也要看一下  。。。。。

网友:
检查下屏上的驱动板,没有供电应该是白屏。不应该是灰屏。有灰屏说明驱动板已经有供电。可能是主板的问题,没有上屏色度信号。

网友:
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吗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