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TS250 节能版1G ddr3 的求显存供电芯片RT9259A位置高清图

楼主(2016-01-11):
如题,或者问一下2脚接的多大电阻,手贱风枪太猛了吹飞了

网友A:
自己下个RT9259的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下个RT9259的看看吧

不一样啊!!

网友B:
这芯片坏的很多,控制内存电压和1.2v pcie接口供电模块。测量一下2角有没有电压,一般1v以上,没有就直接换掉,可以用apw7067代换

网友:
打错字,2角有1v以上就直接换芯片,不出1.2v也直接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坏的很多,控制内存电压和1.2v pcie接口供电模块。测量一下2角有没有电压,一般1v以上,没有就直接换 ...

换了 ,不是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