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5a04tx 不亮机到不认硬盘到灰屏维修经验

楼主(2016-01-11):
接到一台HP DV4-5a04TX二修机,待机正常,裸板上电0.9A不跳变,打各大供电阻值正常,电压正常,从论坛下桥BIOS刷,结果刷不进,换BIOS芯片可以正常刷入,有跳变,到0.7A不亮机,因上家做过显卡,故将显卡重植,后故障依旧,从淘宝上买了一套DV4 A卡BIOS,刷上亮机!
以为这就好了吗?没那么简单,屏亮了以后报找不到硬盘,改硬盘模式后黑屏,放电后又能亮机,论坛上的bIos都刷遍了,没有办法!!
既然不认MBR分区硬盘,那就把客户系统改成GUID分区,装WIN8系统正常,但是装显卡驱动后再进系统过滚动圈后灰屏,还是独显问题,进安全模式把独显驱动卸载,将AMD显卡程序再卸载,使用INTEL 集显,进系统正常使用,放电影一上午没有问题!!和客户讲明情况后,客户同意解决方案,收钱收工!!

网友A:
要是都能遇到这样的客户,该多好

网友:
很多客户要求不高,修好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都能遇到这样的客户,该多好

是啊,有的客户太难讲话了,这个还好!!

网友:
有个机器下个来BIOS试试

网友:
惠普的就是不好搞

网友:
人人  都说  我们  黑啊      我也不知道   我们维修黑  他什么        容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