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AXMIUS VI HERO无PCH1.05V维修

楼主(2016-01-11):
有片板子好久了都没发到迅维上来,趁有空又来了,(顺带提下前两天那个求助挡B2的有没有遇到过,还望解决啊,谢谢)故障是无PCH1.05V供电, 其实这片板放了好久了,前段时间我和同事都看了好几遍都没好的,这次突然有灵感了,哈哈哈,正题!桥供电的IC型号是CZ-FG ,其实一开始看到这种供电芯片,心想完了,因为还有好几片另一个同事的SaberTooth的990的板子也是这个芯片的也没好,不管了,反正这段时间还没来货,下周左右会来5000多片啊,而且同事还因为老婆生娃回家了,,,,我了个神啊,救救我吧。,,,开始没去注意这个REF参考电压,直接就查EN信号,结果查了半天第十脚EN还是不起来,供电12V和5V也正常,IC也换了,参与自举升压的电容也换了,而且与之相连的702MOS管第一脚电平也拉低了,为何EN还不起来,后来看了990的点位图,发现有个REF参考电压信号,记得以前职校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由324控制的线性调压电路的时候讲过,这个PWM开关电源电路也有吧,我理论不好,勿喷,不管方向对不对,反正就查它了,跟线跟到了华硕板独有的TPU芯片035-A2 旁边,由TPU芯片的第39脚PWM脚通过两个电阻接到此信号,示波器点了下39脚没有PWM波形,接着查TPU工作条件,其实我也不知道它的工作条件有哪些(有哪位知道这种工作条件么,说一下,谢谢),只查了待机电压,因为好板上这个信号待机时候就有高电平的,待机正常,那为什么还是不出PWM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没辙了,再量下它旁边的排阻电阻试试吧,先从222排阻 开始,嗯,第三脚阻值不对,接地了,找好板对了下没接地的,有戏,跟线跟线跟到排线此处一个防静电ESD二极管 上边,根据以往修华硕板经验,直接拆掉,再插上24PINATX电源,REF1V出来了,通电PCH1.05V也出来了,再量各个供电正常,上CPU正常跑码,到此修复了,打字好多。。。。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A:
原来是排线此处一个防静电ESD二极管在捣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排线此处一个防静电ESD二极管在捣鬼。

是的,这个问题我也是搞了这么多华硕板子第一次遇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问题我也是搞了这么多华硕板子第一次遇到

这是不是一个通病啊,别的板子坏这个零件的多吗

网友C:
华硕板子,有时候遇到太难修的故障,我都懒得去看了,磨死人
我最近也是忙得很,今天从早上到下班,还在忙,到下班在车上,脑筋还是紧绷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一个通病啊,别的板子坏这个零件的多吗

这个故障点是不是这个通病我还不知道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华硕板子,有时候遇到太难修的故障,我都懒得去看了,磨死人
我最近也是忙得很,今天从早上到下班,还在忙 ...

你这不是因为太忙了嘛,像我们这里也没规定每天必须修多少,反正修出来就好了,除非是催着发货的时候才使劲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因为太忙了嘛,像我们这里也没规定每天必须修多少,反正修出来就好了,除非是催着发货的时候才使 ...

我这是一直要求着速度要快,遇到太难修的,花时间的,如果时间太紧,都是直接报换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因为太忙了嘛,像我们这里也没规定每天必须修多少,反正修出来就好了,除非是催着发货的时候才使 ...

你是修统货板的?还是在工厂做售后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是一直要求着速度要快,遇到太难修的,花时间的,如果时间太紧,都是直接报换板

我们这里还好,没规定速度每天必须搞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是修统货板的?还是在工厂做售后的啊?

修统货板的。。。

网友E:
修好过同样问题 应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过同样问题 应该是通病

那应该就是通病吧,其实我很少赞同所谓的通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统货板的。。。

厉害,希望以后能多多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厉害,希望以后能多多指导

你别这样说。。。。你都是专职版主了我还维客呢。。。你这不是折煞我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别这样说。。。。你都是专职版主了我还维客呢。。。你这不是折煞我么。。。

论坛等级与经验技术无关。技术与经验都是靠实际维修中总结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论坛等级与经验技术无关。技术与经验都是靠实际维修中总结出来的。

这个说是这么说,但你们入行的时间也比我早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是这么说,但你们入行的时间也比我早多了

呵呵,别纠结这个了,入行时间早与晚也与技术经验不相等的

网友:
华硕的坑爹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别纠结这个了,入行时间早与晚也与技术经验不相等的

也许吧,但是入行早的现在很多都搞笔记本了,其实还是蛮想学学笔记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别纠结这个了,入行时间早与晚也与技术经验不相等的

话说之前那个帖子还是没人回啊,要石沉大海了。。。。都不知道怎么搞了,现在还堆了好几片在那里

网友:
估计是哈,V星就是小八角,华硕就是这些玩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话说之前那个帖子还是没人回啊,要石沉大海了。。。。都不知道怎么搞了,现在还堆了好几片在那里

之前什么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也许吧,但是入行早的现在很多都搞笔记本了,其实还是蛮想学学笔记本的

错了,入行早的现在都开始搞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什么帖子?

之前那篇挡B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了,入行早的现在都开始搞手机了

这个倒也是哈,搞手机确实比主板挣钱多了

网友F:
华硕又搞个自己的独有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硕又搞个自己的独有芯片啊

我搞华硕的多点,其他的很少弄到,所以这个TPU应该只有华硕才有吧,,,

网友G:
华硕的帖子蛮多的,但是这么高端的这种故障好像好少,多点吧

网友H:
这种小零件确实很难修

网友I:
华硕一般高端板喜欢用专用芯片,比较难修啊

网友J:
一来就5000片,楼主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硕的帖子蛮多的,但是这么高端的这种故障好像好少,多点吧

回家慢慢发吧,还有两天就回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小零件确实很难修

华硕的这种管子好像是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华硕一般高端板喜欢用专用芯片,比较难修啊

好像很多FM1或者其他的非玩家国度系列也有用TPU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来就5000片,楼主是做什么的啊?

我只是打工的,只是老板他们板子来的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