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41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1-11):
1年多没发贴了。今天心血来潮。问题简单

版号LA-5471P

板子是同行拿过来的。说是没有点位图。找不到EC的待机和桥的待机和触发条件

板子没有明显动过。也没有烧伤的痕迹。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2触发开关有一个小的跳变通003,测待机电压 3 5V都正常。在这我一般就要去测PWRBIN信号了。看EC有没有发出。一般都可以在EC脚上测得到。可是这板子另内双层EC BGA封装的而且还是两个。图纸上是没有无件位置号的

所以没办法测量。我只打了下EC和桥的晶振都正常。
EC这里是没办法测量。说明EC这边应该没有问题(这里也不一定暂且认为这边没有问题吧)那么接下来应该测桥的条件。我直接测RTC电路。打开图纸在这里只有两个测试点。还好有两个PCH_RTCRST#SRTCRST下面就是它们的位置。
当测到CMOS1是电压只有1.5V左右。这里明显不对。测量ME1电压正常。说明+rtc_cell送过来的电压没有问题。PCH_RTCRST#的电压是通过一个子20K R224的电阻电拉+rtc_cell我跑线找到了这个电阻就在旁边。测量电阻一端电压为3V正常。直接用聂子短接。电流开始跑了。松开电流又掉下来了。换掉这个电阻和C299故障依旧对地阻值正常。大家明白了问题的所在吧。第一换桥。第二直接短接。第三把电阻改小。我是把电阻改为的10K。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一下 ,看来自己得好好学电路信号了。

网友:
佩服佩服  已经好久没修笔记本了

网友(2016-08-31):
这才算是有点技术含量的帖子,描述语气平静,说明已经有很多经验了,已经见怪不怪了。看很多人发贴,一个简单的问题,描述的像上战场一样,实在好笑。楼主,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