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E530怪问题

楼主(2016-01-11):
笔记本键盘偶尔不能用~ 淘宝买了新的键盘以后发现故障还是一样的!  从此踏上不归路! EC换过~ 键盘换过~ 所有的数据线量过没断线对地阻值一样~
故障为拆掉键盘裸机没有问题!装上键盘,开机大约十分钟后开始跳键~ 各种按键都有,时不时的跳一下,用的越久跳的越频繁!!
我也是醉了~~~

网友:
是不是有可能某些地方干扰引起的。。比如说c壳。。

网友:
有电容不 有的话把电容去掉  试试

网友:
键盘接口电容打下值。

网友:
看一下触摸板是不是有进水,还有电源口旁边有个类似于扩展坞的地方,仔细检查是否有水迹。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是南桥问题 不过E53的南桥是打黑胶的不介意去动它 还是看有没有什么电容漏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