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惠普4411s进水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6-01-11):
刚修好一台惠普4416s又接到一台惠普4411s进水不开机的 插电没反应,看了一下机器外观说实话有种不想修的感觉,不管他 先报价同意后拆开一看 壳子全烂了 螺柱子都断了,拆开后一看网卡那里进过水 都被处理过了,不管他先看短路没有 测试了一下+V3AL也就是U26 TPS 5125的第八角相连接的电容这里有短路 还有就是网卡U46周边的电容阻止也比较低  不管他拆掉网卡再说  网卡拆掉后 网卡周边的电容不短路了  但是+V3AL还是短路着 这个电压短路 不好查啊  干脆用烧鸡法来排除了  直流电源调到1V烧了一下  问题找到了U1022也就是IO发烫  去掉IO在测试 不短路了  找了IO和网卡换上电压都出来了  接上电可以开机有电流了 接屏测试不显示  难道还有问题 电流一直就上不去呢  再仔细看看 感觉总不过内存 难道内存也坏了 找了个内存装上 OK了  装机测试  测试稳定后通知客户取机   最后听客户说他找了个修电视机的给他看了一下 没修好 才拿过来的  感觉又捡了个便宜

网友:
6666 的飞起   有钱收 不 管这么修好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是过硬的。

网友:
修家电的不会把内存给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