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厂家维修通报LD55U7500在线视频不定时掉网,信号强度显示为零

楼主(2016-01-11):
机型:LD55U7500
故障现象:在线视频不定时掉网,信号强度显示为零
分析检修:用户反应在线视频不定时死机,同时屏幕显示“无设备连接”,交流断电重
启网络连接正常,但仍会出现不定时死机现象。到用户家观察故障出现时,信号强度显
示为零,而用户的路由器就在电视旁边,此时通过手机上网发现信号强度能够满格且浏
览网页正常,可以排除网络设备的问题。进总线工厂复位仍不能排除故障,对照机编型
号从网盘下载相应的程序,解压后将主程序Haier600Upgrade.bin 拷贝到U 盘的根目录
下,然后将U 盘插到电视的USB 端口,交流断电,持续按住本控菜单键再交流上电,等
到指示灯闪烁时松手,升级过程约4-5 分钟,重启电视,重新进行网络设置,反复试机
在线视频播放流畅,未在出现掉网现象,故障排除!
维修措施: 升级主程序(Haier600Upgrade.bin)

网友A:
升级主程序(Haier600Upgrade.bin)在哪里可以下载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主程序(Haier600Upgrade.bin)在哪里可以下载到。

你需要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