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换cpu上盖

楼主(2016-01-11):
iphone6上盖短路大电流,拆下换一个新的之后开机就恢复模式了,还读不到序列号,求解。

网友A:
对手机维修不懂,就问一下  这种上下双层的BGA 你单独换过上面内存可以正常使用吗?  我做过好多这个 一 没有点胶,二 BGA设备装的,但是没有尝试过单独手工拆下内存只更换上面内存的。

网友B:
序列号是在硬盘里面的吧。

网友C:
下面没暴珠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手机维修不懂,就问一下  这种上下双层的BGA 你单独换过上面内存可以正常使用吗?  我做过好多这个 一 没 ...

可以单换上层就一个缓存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序列号是在硬盘里面的吧。

这是缓存不存东西在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面没暴珠吗

当然没爆了,爆了就短路了

网友:
刷机一下看报错多少。

网友:
手工非常好啊

网友:
我想学修手机

网友:
做手机的手工比电脑要高很多很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以单换上层就一个缓存而已

我下次也试试,希望拆内存时候不要把CPU吹空焊了

网友:
上层可以单独更换,但下层没有虚焊吧

网友:
CPU挂掉了,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下次也试试,希望拆内存时候不要把CPU吹空焊了

换这个暂存 手工要强

网友:
超过五楼就回复不了应该是硬盘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换这个暂存 手工要强

我用机器拆 单独装上面一层内存新料,也没有点胶的,容易

网友:
cup虚焊了,重做

网友:
单换上层··这手工杠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用机器拆 单独装上面一层内存新料,也没有点胶的,容易

什么机器?

网友:
下面一层虚了,拆了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机器?
BGA设备,好多平板上面用的CPU也是这种双层的 结构样子都一样。

网友(2017-07-29):
上盖都是通用的?只要型号一样都能用?

网友:
u虚了,拆下层次吧,不然也没办法,一般我遇到这种情况都直接上打磨机,搬板,

网友:
不装壳了吧 哈

网友:
这个当换个上层,也不敢就保证下层有没有问题,如果是信号和信号之间短路了,也不一定就会出大电流的

网友:
我想问就把上盖拆了下来,中层是怎么处理的?怎么灌锡?

网友:
修手机的手艺要比修电脑要精密啊~维修小白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