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厂家维修通报L32N01指示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6-01-11):
机器型号:L32N01
故障现象:指示灯亮不开机
分析检修:据用户反映每次开机要若干次,经常不能开机。上电测量待机电源CN902
的11,12 脚5V 正常,遥控开机指令POWER 发出后上升高电平3.5V 左右,再测其3,4.8.9,
脚均无12V,24V,这说明主电源没有工作。查看图纸得知主电源是由IC903,Q903,T902
及外围小元件组成。本着先简后难原则检查Q903,T902 正常,再查电源芯片IC903 工
作三要素;供电正常,启动电压正常,芯片性能正常。用排除法测先测IC903 的供7 电
脚无电压,正常值14-18V 不等,从图纸上看此电压是从5V 负电源次级取得,顺藤摸瓜
往前排查到三极管Q925,发射集18V,基极17.2V,集电极0V,三极管工作异常,用烙铁
加热片刻背光灯亮了,此时12V,24V 输出正常。结论;Q925 三极管性能变劣。
维修措施: 换新三极管Q925,使用中功率管B892,A940 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