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发帖了,M5A78L MLX REV1.00点开关跑码掉电关机维修

楼主(2016-01-11):
M5A78L MLX REV1.00点开关跑码掉电关机维修,大家注意查CPU供电芯片43脚外围2个分压电阻,43脚正常时12V经过分压得到3V左右,43脚为TM温控脚 ,不尽M5A78有这个故障,本人在修华硕H61

网友A:
温控引起的掉电?3V左右的电压是正常时的电压还是不正常时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控引起的掉电?3V左右的电压是正常时的电压还是不正常时的电压?

3V左右正常,一般都是分压电阻坏多

网友:
学习了,查出这个问题,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左右正常,一般都是分压电阻坏多

帮你修改了一下,不然容易让人迷糊

网友(2016-04-30):
新人小白来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