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61战警V1.1 关机后马上重启 关不机

楼主(2016-01-11):
按开机键强制关机后又开不了机  查IO NCT5577D 28脚不能开几时 按开机键 0.6v-0跳变   可以是 3.3-0跳变 应该就是他等问题 没图纸 只好全板跑线路 运气不好 跑不到 大概去桥下了吧 哈哈 想了想 就死马当作活马医 既然电压低了就加个上啦电阻吧!找了个4.7k的不敢用太小  直通待机3.3 哈哈哈 居然好了!!可以关机了!上飞线图

网友A:
这样改电路就是让他有3.3-0V的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电路就是让他有3.3-0V的跳变。

是的,这里不能主板关机原因推测是开机针偏低无法上升到3.3V引起。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很奇怪 你拉的3.3V电压 怎么没被拉低?

网友:
移花接木啊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住哦

网友:
是找不开关针的上拉电阻,3.3伏。应是在附近。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开机键电压低吗?

网友:
这原本就是上拉电平拉低引起不关机吗,能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很奇怪 你拉的3.3V电压 怎么没被拉低?

IO没损坏的情况下肯定不会被拉低,只有IO有问题了才会拉低这个电压,他这个问题应该是IO28脚的上拉电阻出变质或者开路

网友C:
这板子nct5577d 28脚为pwrbtn进入南桥的通知南桥上电,在盈通板子应该是无上拉电阻的!IO坏几率高!

网友:
另外附上pdf:

网友:
好另类的维修,加电阻……

网友D:
开机键 3.3 正常 28脚 不知到去哪了!io没现货 客户又急用啊 就将就一下咯!!

网友:
28脚是IO发给南桥的PWRBTN#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键 3.3 正常 28脚 不知到去哪了!io没现货 客户又急用啊 就将就一下咯!!

28脚是什么作用的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nct5577d 28脚为pwrbtn进入南桥的通知南桥上电,在盈通板子应该是无上拉电阻的!IO坏几率高!

赞同!不知楼主这么改能用多久啊!

网友:
既然盈通主板没有上拉电阻,那么IO损坏的几率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