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厂家维修通报:LE60A3000 开机有声音灰屏

楼主(2016-01-11):
机器型号:LE60A3000
损坏的电源/机芯/屏名称及组件号: 控制板
故障现象:开机有声音灰屏
分析检修:根据故障现象有声音灰屏,问题应该在控制板上,开机测得控制板12V 电压
正常,VGH,VGL,VDD,等后级都没有电压输出。测LVDS 线插排处都有1V 左右的电压,说
明主板是有信号输出的。把控制板与屏上的两条排线断开测,也没有电压,说明屏和边
板应该没问题。故障应该在控制板电源管理芯片或外网元件,关机用电阻法测得电源管
理芯片IC301 上方有一贴片三极管短路了,用烙铁小心焊下,再测电路上阻值已经正常
了。分析此三极管在电路上的功能,应该是升压开关管,根据经验这种电路上的开关管
一般都是场效应管,这种管一般不好找原装的,后来在其他控制板上找了一个体型相当
的场效应管装上,开机图像正常。
维修措施:更换场效应贴片三极管机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