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 MLX REV1.00跑码掉电关机

楼主(2016-01-11):
M5A78L MLX REV1.00跑码掉电关机,查CPU供电芯片 42 43 44脚外围电阻的阻值,特别是43脚TM脚,12V经过2个电阻分压得到3V左右电压,一般为2个电阻变质引起,在华硕H61主板里也有这个故障。希望同行不要走弯路
华硕

网友:
跑多少断电呢

网友:
也就是说你是修的那两个电阻修好的?

网友:
此板刚过保,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能配上电源芯片组截图吗,看贴学习更快些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能上图就最好了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一张同样的。这两个电阻,阻值是多少?

网友:
电阻变质了 他的电压会不一样么还是不出电压?

网友:
有图纸吗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