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vd rev3.0 bios 位置

楼主(2016-01-11):
各位大神帮我确定下 K55VD REV3.0 笔记本的主板是不是我红圈弄出来这个 先谢过咯 还有要刷的话 位置怎么对 拜托了

网友:
是的,芯片左下角有个白点对齐焊盘左下角的白线即可

网友:
是毛线  不是这个 比这个八个脚的大一点  绝对这个不是BIOS 去南桥附近找找

网友:
看起来不像BIOS,虽然也有小的,但上面的丝印字不像。

网友:
尼玛。你见过这个型号的bios 么。这个肯定不是。

网友A:
建议拍全板正反面图片,好让大伙辨认。

网友B:
BIOS都不懂 你还刷   我只能说   你好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都不懂 你还刷   我只能说   你好牛

我问过一个师傅 他说好像是所以问问大家吗 再学习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拍全板正反面图片,好让大伙辨认。

发了 大师可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发了 大师可以看看

红框中为BIOS芯片。

网友:
看你拍的样子不像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框中为BIOS芯片。

哦哦 谢谢哦 明天刷了看看

网友:
这种帖子也回复,明显就不是做维修的,访客吧

网友:
那个有硅胶的能拿下来的正方形的 就是BIOS  往地上摔摔能放电就应该OK了 还不行 楼主可以去五金店就能买到一样的代换就OK了

网友:
你找一个八个角的管子 大点的

网友D:
不是,在硬盘接口附近的那个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在硬盘接口附近的那个是

早就修好啦 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