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厂家维修通报H32E12 灰屏

楼主(2016-01-11):
机器型号:H32E12
故障现象:灰屏
分析检修:1、主板有问题(程序问题)2、逻辑板问题(单独逻辑板)3、边条问题(逻
辑板和边板一体)4、屏体断线5、行列驱动(TAB 损坏)不良分析:引起灰屏的原因主
要有:机芯板不亮、逻辑板不良、边板不良、行列驱动不良以及屏体本身不良。维修时
一般采用“先软后硬”的原则先进行升级(最好有LVDS 转VGA 转换器判别机芯板是否
有问题,以防止升级带来其它故障),然后在进行拆机测量有关电压。电压测量重点测
试:屏供电、VCOM、VGH、VGL 等电压,如果正常一般是屏体断线或者行列驱动有问题。
实际测量发现屏供电12 正常,VGH 为0 伏,进一步检查发现C240、C241、C242、C243、
D2 短路,经过排除发现C240 击穿,更换后试机一切正常。
维修措施:更换位号C240 击穿,更换后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可以的,我有时间就多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