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换触摸后,出现显跳屏,有时触摸失控。

楼主(2016-01-11):
  小米4换过屏幕总成出现跳屏,和偶尔触摸失控。还有以前换过手机的触摸屏(都是用分离机分离的,然后打了Uv胶最后紫外线固化。都正常。。。。。。就是有的时候跳屏和触摸失控, 真是纳闷了。度娘查了好多资料没有发现什么太准确的说法。现在只能求救论坛的各位大侠了。。。。。。查资料有的人说把屏幕贴上绝缘胶布就能解决,具体怎么贴贴哪里也没有说明。(换过5S触摸偶尔也会跳屏。。。。。。。。。。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
触摸屏品质

网友:
应该是触屏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触摸屏太差。

网友:
要不在触屏排线外露的地方全都做绝缘处理看看

网友:
触摸屏问题。。。

网友:
触摸屏质量不好

网友:
换个原装屏幕 完美解决

网友:
把主板和屏之间做好绝缘 就行了

网友:
小米4跳屏只要屏没坏,触摸屏没压坏,大多都和系统有关系,我就是用的M4,触摸屏乱跳,把系统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就得看运气了,,运气好的话换触摸一下就好,不好的话用了几天就出现问题。。

网友:
进来学习下了

网友(2016-02-14):
直接换一个屏试试在说

网友:
应该还是触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