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厂家维修通报 LE32A30 背光不亮

楼主(2016-01-11):
机器型号:LE32A30
故障现象:背光不亮
分析检修:该机采用的高压板型号是:CRH-LED-DRIVER-V1.0 检修测量供电24 伏正常,
输出高压应该在60-70 伏,实际测量也是24 伏,背光不亮。断开负载仍然没有高压,
说明高压板的高压产生电路有问题,经过检查高压板上没有发现坏的原件,用2621G
电源进行改电路,将原来的电源板拆下,经过连线后试机一切正常。
维修措施:更换用2621G 电源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