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厂家维修通报LD48U3300 不开机

楼主(2016-01-11):
机器型号:LD48U3300
故障现象:不开机
分析检修:机器指示灯不亮,用万用表测量电源板CN2-7 脚,电压为0V,正常电压应
为5V,去掉插线单独检修电源板,测5VSB 电压为0V,对地阻值正常,检测E1 电容电压
为310V 输入电压正常,检测IC500 供电脚电压为0V,检测对地阻值为0,断开L200 测
IC 供电脚电阻回复正常,测变压器T20 整流管负极对地阻值为0,拆下二极管D201A
D201B D201C D201D,检测发现D201C 击穿短路,代换后电路回复正常,CN7 脚5VSB 电
压回复正常,经老化试机正常。检修结束。
维修措施:更换位号D201C 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