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厂家维修通报LE42A30 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6-01-11):
机器型号:LE42A30
故障现象: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分析检修: 电视机不开机,指示灯不亮,一般电源板损坏率比较高,开机断开负载测
量电源板无5v 电压输出,故障部位就在电源板电路,测量电源板保险丝F1 开路,分析
应该是整流滤波电路出现问题,测量交流整流二极管,发现二极管BD2 击穿,导致保险
丝开路,仔细检查滤波电路和振荡电路及外围元器件无损坏,更换二极管和保险丝通电
试机正常。
维修措施: 更换保险丝: F1 6.3A/250V 二极管:BD2 规格:IN5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