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厂家维修通报L32K1A 雷击不开机

楼主(2016-01-11):
机器型号:L32K1A
故障现象:雷击不开机
分析检修:雷击不开机电源板有待机5V 电压输出,没有12V24V 电压输出,有5V 说明
电源板待机电路正常,故障有可能是电源板主电源电路,或者是机芯板有故障,造成电
源板不能正常工作。用一根导线连接5V 和电源板开关脚电源板还是没有24V 电压输出,
说明故障在电源板,排除了机芯板故障。排查故障先从主电源集成块IC2.L6599D 检测,
只有它正常工作主电源才有正常工作的条件。检测LC6599 第八脚供电电压是0V,顺路
往上查,LC6599 集成块供电是有待机变压器T2 提供,通过D10 整流C25 滤波提供给三
极管Q5,Q5 受光耦IC4 控制,光耦由机芯板高低电平来控制。用万用表检测电容C25
电压是9V 正常电压应该是18V 上下,看来负载是短路了。分别断开Q5 和Q9 当断开Q9
电压恢复了正常,更换L6599D 机器恢复了正常!
维修措施:更换L6599D 集成块

网友(2017-09-19):
有图纸你                     就更完美了

网友:
刚修了一台此机,电路图发上来共享!

网友:
维修思路值得学习,楼主维修技术还是不错的,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