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厂家维修通报LE42Z500 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6-01-11):
机器型号:LE42Z500
故障现象: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分析检修:根据机器故障现象,打开机壳,因是机器不通电指示灯不亮第一步先检测电
源部分,经测量电源板上的C2
C3电容两端电压为310V左右证明整流前部分的电路是正常的,进一步测量输出端,各路
输出电压都为0V无输出电压,当测5V待机电压时也无输出电压,由此可判定电源板无电
压输出导致指示灯不亮而不开机,进一步对待机电源部分进行检测维修,经检查外围元
件无异常后更换IC3后通电测量5V输出正常,把电源板装上机器通电试机指示亮红色按
待机键灯闪几下起动正常,经测各路电压输出正常机器修复。
维修措施:更换 IC3 VIPER17L机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