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775的七彩虹G41 TWIN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1-11):
INTEL七彩虹G41TWIN V20 到手时说屏幕无显示,结果目测 等工作后 上假负载 测试有内存和桥 总线供电 没CPU供电,上真U 测试PCI 无复位,量到CPU电压时 电压为0.1V。。。。再量8802A的EN脚 第一脚有1.2V。再量周边2R2电阻等也有5V供电。接下来量VID信号,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接下来又量6脚SS的电容。也没电压,试着换了个电容 也一样。。没什么思路了。。。
想想,是不是驱动IC有问题,BD=AJ,先换个看看吧,换后依旧。。。。。。哎,还是先找找8802A的工作原理吧,找到这个图,然后按上面的一个一个量电压,看到还有一个12脚是EN脚,量一下无电压。。。再量电阻另一端12V那边的,有12V。。分压电阻有问题了 ?????拆下来量,,果然。。开路了。。。找个10K的电阻换上去。。开机,触发2秒左右掉电。。开机瞬间测12脚,,电压有8V多,,,难道对地的分压电阻也开路了? 断电后一量果然没有阻值。这个是1.1K。。。难找啊,找了5块料板 一个一个量啊量没有1.1K,,想想,用分压计算软件搞出一组 8.2K和1K的。。分出电压为1.3V。。一个问题不大吧。。因为8.2K的和1K电压好找。。。  换上后 开机 嘿嘿。。。有复位了,跑码了。。。亮机!!!!!

网友A:
因为快回去了,匆忙发帖,有错字,见谅!

网友B:
这里12脚工作正常开启信号电压应该与1脚应该保持一致为1.2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快回去了,匆忙发帖,有错字,见谅!

有错字  有时间在更改一下就好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12脚是个供电脚吧,

网友:
31脚才是供电脚

网友D:
12脚是驱动管开启信号

网友E:
两个电阻一个开路另一个短路吧?

网友:
修多了,这个地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电阻一个开路另一个短路吧?

简单来说就是电阻开路影响了12伏经电阻串联对地分压效果

网友:
进来学习下,感谢楼主发贴。

neco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脚是驱动管开启信号

12脚就是等同于开启信号和电压检测引脚。

网友F:
居然两个电阻都同时坏了,少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居然两个电阻都同时坏了,少见啊

其实只有其中之一开路引起两个一起换的话,更加保险。

网友:
加分。楼主思路完美。心路历程详细

网友(2016-03-30):
维修就是要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12脚工作正常开启信号电压应该与1脚应该保持一致为1.2V左右。

12脚可以认为开启信号的来源或者复位信号 CPU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错字  有时间在更改一下就好   加分鼓励发贴

你不是专职版主吗  怎么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