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3000 G450&G550机型关闭插拔电源适配器时主机“滴滴”报警声方法

楼主(2016-01-11):
现象描述

用户来电表示笔记本在插拔适配器时内部会发出“滴滴”的报警音,夜晚使用尤为明显,咨询是否可将此声音降低或关闭。

问题分析

此声音为适配器供电提示音且声音来源为PC喇叭,非主机扬声器,当插拔电源适配器时即出现,如用户需要关闭此声音可通过BIOS设置中的“PC Beep” 声音选项选择关闭即可。

调试方法
开机后按F2进入BIOS设置界面后选择到Configuration界面,然后在下面点击PC Beep 这个选项后,选择Disabied的时候插拔适配器声音就会被关闭。F10保存退出后即可。

如下图所示:

网友A(2016-02-28):
dsjadghsaj dsa dhsakd adsadsada

网友:
这个好,我的G450电脑就有这种现象,还没有找到什么情况呢,你的经验真不错,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下,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jadghsaj dsa dhsakd adsadsada

外国的朋友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