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消费台式机与一体机预装Windows 8改装Windows 7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6-01-11):
知识点分析:
目前联想出厂预装Windows 8的台式和一体机使用都是UEFI+GPT硬盘的组合,并且开启了安全启动,但是目前除Window 8以外的其他Windows系统均不支持这种模式,因此如果需要改装其他系统,如Windows 7,必须工作在传统的BIOS+MBR模式下。
如果不修改任何设置,则无法正常从光盘引导安装其他操作系统。
如下内容为出厂预装Windows 8改装Windows 7的具体操作步骤。
针对Windows 8没有开始菜单等传统界面,造成使用不便的问题,联想推出了经典开始菜单工具!在保留Windows 8先进功能的基础上,恢复原有Windows 7样式。
详情,请点击让经典延续!将Windows 8样式开始菜单转换成Windows 7样式
目前联想出厂预装Windows 8的台式和一体机使用都是UEFI+GPT硬盘的组合,并且开启了安全启动,但是目前除Window 8以外的其他Windows系统均不支持这种模式,因此如果需要改装其他系统,如Windows 7,必须工作在传统的BIOS+MBR模式下。
如果不修改任何设置,则无法正常从光盘引导安装其他操作系统。
如下内容为出厂预装Windows 8改装Windows 7的具体操作步骤。
特别提醒:
1. 此操作会导致硬盘所有数据清空,包括一键恢复功能也会被清除,如果需要恢复Windows 8系统和一键恢复功能,您需要送到服务站操作,1年内免费。(GPT硬盘转换为MBR硬盘时需要删除原来的所有分区)
2. 安装Windows 7等操作系统时必须使用正版的安装光盘,这样在删除分区重新创建时,安装程序会自动把GPT转换成MBR,请勿使用ghost光盘或第三方分区工具重新划分分区,否则可能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安装或不能正常引导等不可预知的情况。
3. 如果硬盘中存有数据,您必须备份整个硬盘的数据,而不仅仅是C盘的数据。(原因见第一条)
4. 因许多机型已经无Windows 7 32bit驱动程序,推荐安装Windows 7 64bit系统。
5. 请注意以上机型可以安装Windows 7系统,但不代表所有驱动联想官网全部能够提供下载。
支持机型:
此文档仅适用于联想出厂预装Windows 8/windows 8.1的消费台式机电脑和一体机电脑
Erazer系列:
Erazer D215、Erazer D230、Erazer D305、Erazer D315、Erazer T410、Erazer T430、Erazer X510、Erazer X700
IdeaCentre系列:
IdeaCentre K410、IdeaCentre K415、IdeaCentre K430、IdeaCentre K450、IdeaCentre Q190
Lenovo系列:
Lenovo H415、Lenovo H425、Lenovo H430、Lenovo H435、Lenovo H505、Lenovo H505s(家悦S505)、Lenovo H515、Lenovo H515s(家悦S515)、Lenovo H520、Lenovo H520g、Lenovo H520s(家悦S520)、Lenovo H525s(家悦S525)、Lenovo H530、Lenovo H530s(家悦S530)、Lenovo H535、Lenovo H535s(家悦S535)、新圆梦H515、新圆梦H530、新圆梦H535
IdeaCentre、Lenovo系列一体机
IdeaCentre系列:
IdeaCentre A520、IdeaCentre A530、IdeaCentre A720、IdeaCentre A730、IdeaCentre B340、IdeaCentre B345、IdeaCentre B350、IdeaCentre B355、IdeaCentre B540、IdeaCentre B545、IdeaCentre B750、IdeaCentre Flex、IdeaCentre Horizon 27
Lenovo系列:
Lenovo C240、Lenovo C245、Lenovo C255、Lenovo C340、Lenovo C345、Lenovo C355、Lenovo C440、Lenovo C445、Lenovo C455、Lenovo C540

操作步骤:

一、BIOS设置(不同机型BIOS界面可能有细微区别,请以实际机型为准)
1. 启动时不断点击键盘上的F1键,进入BIOS 界面,
按键盘上的右方向键(→)选择到“Exit”
按键盘上的下方向键(↓)选择到 “OS Optimized Default”,
按键盘上的上方向键(↑) 选择到“Disabled”。
按键盘上的回车键(Enter),更改设置。
(OS Optimized Default 选项可以理解为UEFI和传统BIOS的切换);

二、安装系统 开机按F12键,在启动选择菜单上选择光驱或U盘正常安装系统即可。

特别注意: 和常规系统安装不同的地方

进入Windows 7系统分区画面后,您需要分别点击每一个分区,然后点击删除;

网友A:
======>>目前联想出厂预装Windows 8的台式和一体机使用都是UEFI+GPT硬盘的组合,并且开启了安全启动,但是目前除Window 8以外的其他Windows系统均不支持这种模式<<========
是错的,win7  64位系统就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联想出厂预装Windows 8的台式和一体机使用都是UEFI+GPT硬盘的组合,并且开启了安全启动,但是 ...

转载联想官网

网友(2016-04-30):
  学到了。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BIOS出问题了,选项动不了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联想B350一体机的BIOS啊   板号CIH81S VER:1.0  MB-6050A2571501,A01-0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联想B350一体机的BIOS啊   板号CIH81S VER:1.0  MB-6050A2571501,A01-001

bios去论坛下载啊

网友B:
找了一圈了  没找到  机器有点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了一圈了  没找到  机器有点新

我也没呢 你淘宝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呢 你淘宝看看吧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win7  64位系统 支持 UEFI+GPT 。这可能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了。

换WIN10吧。新机器不用WIN10太浪费了。

网友(2016-06-19):
666 我也想要这个BIOS

网友(2017-01-25):
有没有BIOS啊,提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