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u77曲折维修

楼主(2016-01-11):
客户拿来无待机,io发烫。直接换掉ok。
待机正常后。不触发,发现io。psin脚位无电压跳变,直接从开关针所连的元器件拉根线ok

虽然能正常触发,但跑马2f。经测量发现  内存系统总线电压偏低,238脚0.8v   118脚1.6v   跑线发现连到一个六脚芯片上,直接拆掉

ok,,正常亮机

网友:
IO psin脚位正常电压跳变应该是3.3-0-3.3V之间高低高跳变,这里开机针之间断线的话,推测短接开机针会一直保持高电平状态。

网友:
六脚芯片在这里是起到调节内存基准电压和接收SMSCLK和SMSDATA信号作用。

网友:
说错了,推测io芯片psin引脚会一直低电平工作状态。

网友:
这六脚芯片拆了就行了吗,不需要进行简单的电路处理吗

网友:
这个板子具体型号是什么?U77?没听说过,第一张照片酷似一张修到很残废的板子的照片。
不触发,发现io。psin脚位无电压跳变,直接从开关针所连的元器件拉根线ok-----这里我想问一下,PSIN在为拉线过来的时候是有点压呢还是无电压呢?你这里指的无电压跳变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六脚芯作用或是什么信号告诉一下我们

网友:
KU1上面的飞线是飞到IO?

网友(2016-03-30):
楼主修的真快,感觉没两下完事了,不像曲折维修啊

网友:
换IO之后还要改电路,是不是IO型号不对,或质量有问题

网友:
像这种不是一个问题的主板、一般真不多、楼主有耐心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