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配NVIDIA双显卡笔记本机型双显卡切换方法

楼主(2016-01-11):
操作步骤:
适用显卡:NVIDIA双显卡机器
适用系统:Windows 7
首先有显卡硬件开关的机器,请先参看说明书,确定显卡开关在打开的位置,并已正确的安装好显卡驱动,参看以下的图列来切换双显卡功能:
特别提示:如果打开开关或装驱动后仍不能正常使用双显卡切换功能,请根据说明书BIOS章节,找到双显卡开关选项并确定已开启。
一、如何设置运行3D程序时全程使用独立显卡
1. 点击开始,依次进入“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NVIDIA控制面板”;
2. 在“3D设置”菜单下的“管理3D设置”中选择“全局设置”,然后在“首选图形处理器”下拉菜单中选择“高性能NVIDIA处理器”,点击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