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厂家维修通报L32F3 开机屏不亮但是有声音

楼主(2016-01-11):
机器型号:L32F3
故障现象:开机屏不亮但是有声音
分析检修:该机通电后能开机但是背光不亮,有声音,拆机测量电源板各输出电压都正
常。测量主板背光开启脚电压也正常,于是怀疑背光板有问题,该机是三星AP02液晶屏
,背光驱动芯片是OZ9966,网上查到该集成电路各脚功能,于是先测量电源脚(20)电压
为16v左右正常。在测量背光启动脚(19)电压为1v而且用万用表测量时背光就亮了,这
不正常正常的电压应该为5v,于是顺着该脚跑电路测量一三极管状的元件电阻不对,于
是拆除之后测量19脚电阻正常,通电测量其电压为5v,正常了。这个原件上面标着6.8,
于是考虑可能是稳压管保护该脚,试用6.8v玻璃管焊上,通电故障修复。
维修措施:更换 D21机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