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厂家维修通报L42R3 灯不亮,不开机。

楼主(2016-01-11):
机器型号:L42R3
故障现象:灯不亮,不开机。
分析检修:根据故障分析,可能是电源板损坏导致无电压输出造成指示灯不亮。打开电
视机后盖,测电源板保险丝已断掉,测PFC电路开关管已击穿,考虑开关管击穿,肯定是
其它地方损坏造成的,测整流二极管D9
击穿更换开关管Q1与整流二极管D9后,通电试机测得VDC为490V,电源板并伴有啸叫声。
VDC电压过高,电压输出高应该是稳压取样电路问题,测得取样电阻R17阻值变的无穷大
,更换后试机正常。考虑此电源板损坏就是取样电阻阻值变大,导致烧毁开关管与整流
二极管的。
维修措施:更换Q1(20N60C3) D9(SF10L60U) R17 510K电阻后试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