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20G固态盘退休了吗?

楼主(2016-01-11):
今天玩游戏好好的,突然死机,然后蓝屏,然后重启,然后不认盘,进DK发现120G的固态盘只显示了1022MB,瞬间对固态盘不那么有爱了,我存了好多的小电影呀。对于这类问题能修复吗?这类问题怎么造成的呢?
重启

网友:
基本上可以放弃了

网友:
什么盘啊, 能不能修复主要看是什么主控

网友:
能修好小电影也不要指望了。

网友:
求助罗老师吧

网友:
一、不认盘有可能是硬件故障,也有可能是软件即操作系统故障,建议你可把故障盘当从盘,再用工具软件检查故障盘,看其状态如何再判断。二、120G的固态盘只显示了1022MB,计算方法不同而已,正常的,与是否固态无关。三、如果真是硬件损坏,只要不是闪存损坏,数据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
重分区试试啊

网友:
这个应该好高 先搞个软件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