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系列笔记本显卡驱动无法安装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6-01-11):
故障现象:

IdeaPad G470笔记本显卡驱动无法正确安装。

解决方案:

1. 确保使用联想官方发布的显卡驱动,如使用非联想官网发布的驱动,请到联想官网下载安装。具体方式见2。
2. 如可以上网,则通过主机编号(主机背面白色标签纸上的S/N:后面的字符)在官网下载驱动
3. 看主机命名(可查看外包装箱或装箱单上的主机名称),根据不同型号,安装对应驱动:
(1)G470:先安装Intel集成显卡,后安装AMD可切换独立显卡驱动。
(2)G470G:仅安装集成显卡即可。
(3)G470E:安装NVidia独立显卡驱动。
4. 特殊情况:
(1)非XP系统,如无法安装,请再开机时连续按F2键,进入BIOS进行设置,具体操作见附录。
(2)XP系统下如机器配有双显卡,则仅能使用集成显卡工作,独立显卡无法使用。
(3)使用非原版操作系统可能导致官网的驱动无法正确安装,请备份重要数据并使用微软原版系统安装,或联系联想购买正版操作系统。
如以上情况均无法解决问题,则应考虑硬件故障,可送至服务网点协助检测。

备注:

开机时连续按F2键,进入BIOS界面,按方向键“--->”切换到如图1所示界面:

网友A:
那么显卡识别错误的怎么办呢?GT635M识别成了GT440。。且会感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显卡识别错误的怎么办呢?GT635M识别成了GT440。。且会感叹号。。。

排除软件 排除bios 排除供电 那就搞显卡吧

网友(2016-05-16):
我的G470显卡驱动感叹号

网友(2016-09-21):
这个办法大家都懂

网友(2016-12-28):
这个还有遇到问题

网友B(2017-02-23):
我也遇到过一个THINKPAD的   显卡黑屏  软件问题排除了 难得弄 就直接换了一个显卡上去  结果打不上驱动 始终有感叹号 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个THINKPAD的   显卡黑屏  软件问题排除了 难得弄 就直接换了一个显卡上去  结果打不上驱动 始 ...

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再就是需要下载官网对应的驱动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再就是需要下载官网对应的驱动试一下

版主云盘里有没有苹果10.10  10.11 10.12这些苹果系统啊? 发来 给我下个哇  !!   感激不尽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云盘里有没有苹果10.10  10.11 10.12这些苹果系统啊? 发来 给我下个哇  !!   感激不尽呐!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1663看一下这里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版主云盘里有没有苹果10.10  10.11 10.12这些苹果系统啊? 发来 给我下个哇  !!   感激不尽呐!

我对您的感激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啊 又如黄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捡啊!!  哎啥也不说了  迅维 满满的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对您的感激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啊 又如黄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捡啊!!  哎啥也不说了  迅维 满满的 ...

其实你们也可以自己使用搜索功能,来找到自己需要得资料,方便快捷

网友:
学习了,我还从没碰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