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70机型运行游戏卡、涩、慢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6-01-11):
原因分析:
测试发现,这类问题与显卡设置、游戏配置需求、游戏兼容性、显卡硬件等有关。

解决方案: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先从显卡设置入手来处理这个问题。
注意:由于以下操作设置需要对显卡显示方式进行调整,请在操作前将所有已经开启的窗口及运行的程序退出。
步骤一:请使用鼠标在桌面空白右击,并在弹出菜单中使用鼠标左击“显示卡属性”项目。如下图:

网友A:
在整个固态上去,速度估计杠杠的

网友B:
对,装固态就跟飞起来一样,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整个固态上去,速度估计杠杠的

确实如此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装固态就跟飞起来一样,很爽

你送我一个吧

网友C:
兄弟,你是不是能进联想知识库啊,我问你个事,Y460按键板上,上面的一溜触摸键怎么能让他能用
联想带的家庭版的可以用,换个系统吧,别的都能用,就是上面的触摸不能用了,有调音量大小的,还有一溜锁屏 弄了一个晚上,也没有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是不是能进联想知识库啊,我问你个事,Y460按键板上,上面的一溜触摸键怎么能让他能用
联想带的家 ...

我进不了联想知识库

网友D:
固态上去,一切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态上去,一切都好

那也要设置下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