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70内置麦克风无声音,外接麦克风有声音

楼主(2016-01-11):
适用范围:
G5070
知识点分析:
G50-70笔记本内置麦克无声音,接外置麦克风正常。
操作步骤:
1、和麦克风的功耗有关,请优先更新驱动:
http://driverdl.lenovo.com.cn/lenovo/DriverFilesUploadFloder/40120/G40_50-70_V1000_Audio_Win7_AG1.exe
http://driverdl.lenovo.com.cn/lenovo/DriverFilesUploadFloder/39625/G40_50-70_Audio_Win8.1_AG1.exe
2、Win7下开启麦克增强效果:

网友A:
当了专职以后,这电子基础版块热闹多了 而且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了专职以后,这电子基础版块热闹多了  而且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呵呵,其实修笔记本有的时候 也有软件故障的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其实修笔记本有的时候 也有软件故障的啦

现在修笔记本,软件故障大把的,特别是显卡驱动,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笔记本,软件故障大把的,特别是显卡驱动,哎

是挺多的 驱动不好打

网友C:
有一台德乐士一体机,用qq视频检测不到麦克风,也就无送话了,其他都正常。该如何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台德乐士一体机,用qq视频检测不到麦克风,也就无送话了,其他都正常。该如何办

能上网的话,用驱动人生先更新一下驱动吧。先软后硬的原则

网友C:
接口是否有问题,除此外无其他问题,只是用qq聊天视频时才有这个问题。打开视频时会有一个窗口提示,检测不到麦克风,能上网,不用视频时,都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口是否有问题,除此外无其他问题,只是用qq聊天视频时才有这个问题。打开视频时会有一个窗口提示,检测不 ...

多换几个系统试试

网友C:
以前的是xp,现在是win7.都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是xp,现在是win7.都还是一样

那就换个声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