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精芯电脑维修之华硕F80S 待机电流小,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6-01-11):
时间匆忙,未能全部拍照,各位见谅!机器版号:F80S REV:2.0

故障:待机0.009A,待机偏小,不能正常触发
维修过程:测量待机芯片线性正常,无PWM 3V/5V,待机芯片供电满足,开启信号ENBL为0V,打值正常

ENBL同时控制产生+12VSUS

转而测量EC的工作条件,发现问EC_RST#只有1.36V,偏低,正常值应该为3.3V

追查EC_RST#来源后,先拆除R3035,待机恢复正常0.022A,测量PWM 3V/5V正常产生,能够正常触发亮机,但是维修继续

R3035恢复原位,依次断开R3005/R3006,断开R3006时,待机正常,EC_RST#经R3035/R3006后更名为OS#_OC,OS#_OC兵分两路:
一路经+3VSG上拉,R4428没有安装

另一路来源于Q504,受控于U501  CPU温度检测芯片,U501供电此时还没有产生,排除芯片,保险起见拆除Q504,故障依旧。

修到此处,大致可以确定为板层问题,时间匆忙,懒得割线飞线直接拆除R3006,人为割线之后,CPU过温保护电路不采用,但是不建议这么做,当时没有考虑到那么多,此时测量EC_RST#电压值恢复正常,触发正常亮机,成功修复!

网友A:
牙签,你秒杀笔记本的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网友B:
就是去掉一个R3006 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牙签,你秒杀笔记本的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饼哥,不带这么玩的,居然还叫我牙签!,一天七八台机器等着修,都是逼出来的!

网友C:
我要是有这么厉害 就好  了

网友D:
卧槽,居然是超级版主,和黄帮主一样,你啥时候混上的?

网友:
刚哥    秒鸡高手

网友E:
这帖子写的真真详细,*脏话*,仔细看完帖子之后,回味之中才醒悟,这是华硕,,有图纸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帖子写的真真详细,*脏话*,仔细看完帖子之后,回味之中才醒悟,这是华硕,,有图纸啊。。。

很老的板子啊,蓝总,SIS矽统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要是有这么厉害 就好  了

小问题而已,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老的板子啊,蓝总,SIS矽统芯片组!

恩,我看到了,呵呵!刚哥这个帖子可是完全的教育贴,这贴就是手把手的教,看着一步一步的,没压力,很容易理解。

网友F:
此机非彼鸡,刘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去掉一个R3006 是吗

是的,客户催的火烧屁股了,最终确定是板层问题,当时着急,也没有割线,然后飞线,一般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G:
刚哥屌爆了 !!你是我偶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机非彼鸡,刘总!

叫错姓了   。。。。。

网友H:
把R3006拆了不装是不是也能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把R3006拆了不装是不是也能好!!!

速修是这样的,但是一般不建议这么做!是因为R3006后端板层有问题导致OS#_OC拉低,最终拉低EC_RST#到1.34V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此机非彼鸡,刘总!

是吴总 额 任总  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吴总 额 任总  打错了

回去小学重念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哥屌爆了 !!你是我偶像!

淡定,小伙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卧槽,居然是超级版主,和黄帮主一样,你啥时候混上的?

都一两年了啊!

网友:
asus修的如鱼得水啊

网友:
大神经验丰富,

网友:
虎子,你懂的!

网友:
都是机器堆出来的。

网友J:
名不虚传,超版修板,就是厉害,小弟甘拜下风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速修是这样的,但是一般不建议这么做!是因为R3006后端板层有问题导致OS#_OC拉低,最终拉低EC_RST#到1.34 ...

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万用表不错。。哈哈。。

你也来一个,,三百多!过年发红包都不止这个数,对吧!

网友:
楼主分析的图文并存,很好的教育贴,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牙签,你秒杀笔记本的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牙签 合意,请赵老师明示

网友:
好牛逼的秒杀,图文并茂值得赞

网友:
故障定位准确 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修机神速,都是大神啊,加分赞一个。

网友:
维修技术还是很好啊

网友:
已学习修好自己的本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名不虚传,超版修板,就是厉害,小弟甘拜下风

狼哥,咱们还能一起愉快的玩耍了不?

网友:
如果要割线飞线是不是走Q504D级那里飞哦

网友:
思路清晰明确,厉害

网友:
好贴,必须加分,楼主很强

网友:
是去掉一个R3006 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膜拜膜拜膜拜膜拜膜拜膜拜膜拜膜拜,哎,这几天我们这儿来的机器都不好修,烦死了,楼主你们那里忙吗?
{: ...

还可以吧,每天有五六台要修啊,这几天来的几台都是进水的,也很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M:
R3006拆了不装是不是也能好!

最终就是拆了R3006修复

网友:
恩,是的!应急维修!催的没办法

网友:
EC_RST此信号很重要,没有不触发。。。

网友:
加分。我这买板子去研究去

网友N:
任总总是秒杀。。。让小弟以后怎么活

网友:
超级版主名副其实啊,后级有微短  不会影响使用么?

网友:
一般电源部分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任总总是秒杀。。。让小弟以后怎么活

你们吃肉,我只能喝点汤

网友:
思路真快

网友:
版主手把手教我们呢。

网友:
都是能人啊 我们这些小白只有学习的分了

网友:
板层问题,就是有轻微接地?

网友:
思路不错 ,向你学习啊

网友:
感觉楼主修机器 很得心应手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楼主的技术啊

网友O:
上海哪里的维修呀?好想去你那边学习,深圳真的太远了,人在上海,如果有这样的高手再上海,去学习也是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O:
上海哪里的维修呀?好想去你那边学习,深圳真的太远了,人在上海,如果有这样的高手再上海,去学习也是好的 ...

我过完春节就在老家了,二十号离职!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我过完春节就在老家了,二十号离职!

这样呀,我十五号离职准备会老家干呢,您是哪里人?江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样呀,我十五号离职准备会老家干呢,您是哪里人?江苏的吗?

不是的,河南!

网友:
思路清晰。。高手

网友:
有道理,又是温控作怪、、

网友:
短平快,才是真的好,赞。

网友:
写的真详细

网友:
ec供电时钟复位读取bios后检测到适配器检测信号后开启南桥待机电压,对吧?

网友:
谢谢同学你好厉害,

网友:
稳稳的,足见楼主功力之深厚

网友P:
在上海哪里?有机器搞不定可以找你

网友:
引用 网友P:
在上海哪里?有机器搞不定可以找你

南汇,快过年了,家里也有事情,我明天就要回家了!

网友:
维修量不错啊,一天七八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