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0I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1-11):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联想T420I独显机器,说故障是不通电,;我取下电池接通20V,无电流,按开关无任何反应,那拆机吧;拆完机,见主板整体成色还算不错,不过还得仔细看看有没有明显烧痕或腐蚀的地方,结果不难发现在喇叭接口附近的C535电容感觉有点腐蚀痕迹,用表一测000,通了,拆掉换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电容一通电,0.01A,触发亮机;这个电容上用双面胶粘着海绵,也不知道是不是双面胶引起的,总之大家如果遇到这机器类似故障可以注意一下这电容,有可能是个故障点

网友:
细心观察,少走了很多弯路。望 闻 问 切。

网友A:
少量进液造成的,跟粘胶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量进液造成的,跟粘胶没关系

进液还真不像,除电容以外都没有腐蚀痕迹和进液痕迹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T420,故障是接上电源有待机,但是不过保护隔离,跳过去的话南桥会发烫。把3V电杆翘起来19V正常!确定是3V后级短路,但这种保护的机烧鸡又烧不出来,楼主有何高见?

网友:
有些电容真的看都能看出来的

网友:
的确,很多故障不要急着动手,多观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Y510好像也有一个电熔是这种胶下面短路的,我修了很多,估计是这种胶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T420,故障是接上电源有待机,但是不过保护隔离,跳过去的话南桥会发烫。把3V电杆翘起来19V ...

你只要能确定是3V有短路那就一步步跟进排查,给一个3.3V在3V电感上,只要有大电流就应该有原件发热,不过按照你叙述的情况分析南桥值得怀疑了

网友:
细心观察,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只要能确定是3V有短路那就一步步跟进排查,给一个3.3V在3V电感上,只要有大电流就应该有原件发热,不过 ...

嗯,我在看看。谢谢楼主的思路

网友:
看出来的 捡钱不错

网友:
这种又是送钱的机器啊

网友:
捡钱了,,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还有分给你加个分吧

网友:
学习了正好 很需要谢谢了

网友:
        感觉冬天   送钱的机子好少了

网友:
这个  我会当成一般的氧化 还真的不会用表去量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该是主板总供电的滤波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