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不认适配器又不充电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6-01-11):
笔记本型号:dell n4010主板版号:DAOUM8MB6E0
故障:EC不认适配器又不充电 还能开机
经客户的反映,买了新电池后装上去,发现不充电,换新的适配器还是老样子,我一拆看,对各大电感阻值,全是正常,重点在充电芯片88731,对各个引脚量电压,发现不正常!看图(1),88731的13脚ACOK引脚,发出低电平,不正常,应该来说是高电平才对!再看左面ACAV_IN的电压也是不正常,ACAV_IN的左面有个分压,上面有LDO,一量电压居然是0.7-1V左右,怎么回事,难道是被后极拉近了?我又断开PR47和PR46电阻,一量LDO还是1V左右,明明是5V电压才对呀,我又再量88731的21脚LDO电压,是5V!继续再量88731的21脚是5V(正常啊) 还是继续追查LDO,一看,除88731的21脚以外,来自于待机供电芯片RT8206B的7脚电压5V,又正常啊!没思路了,还是继续追查ACAV_IN,它的去处两个地方,一个是跑到场馆Q5的2脚,拆掉后电压还是偏低,不管了,继续追到另一个地方:EC的21脚,再量电压还是老样子,莫非是稳压二极管搞的鬼吗?拆,又是老样子,我又试试R57短接一下,结果电压出来了,还可以给电池进行充电,但是又出了问题,短接之后,进入系统后发现电池时充时不充,不定时开机后就弹出Dell自检程序,烦死了,各位高手有办法解决吗?
本人已换88731芯片,还是老样子,对ACAV_IN的LDO对地阻值正常!切断PR47和PR46的电阻分压,LDO还是电压偏低!

网友A:
先查查电源接头中间的侦测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查查电源接头中间的侦测脚

PS_ID的电压是正常,已顺利达到EC,想要充电必须要ACAV_IN为高才行!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EC已换过,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S_ID的电压是正常,已顺利达到EC,想要充电必须要ACAV_IN为高才行!

我就得是线路板有问题,先切开原先去的地方,在飞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得是线路板有问题,先切开原先去的地方,在飞线试试。

你的方法也试过了,还是不行!只有R57直接就好了,不过用起来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