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反覆掉电重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1-11):
有一块联想Z470主板,上电正常 ,跑码到0.8几时就掉电了。再跑到这个电流位置掉电。,怀矣是没有过内存,拿掉内存,不会掉了。可能是没有过内存。可是内存上的条件都 测过了没有什么问题,桥。EC,BIOS都换了,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这个电流只有集显电压没的产生。是不是没有过内存导至的牛掉电呀,那位同仁能指点指点怎么查

网友:
我这也有个Z470 有时能开机,都正常,有时就不触发,现在手里好几个时亮时不亮的,搞的头都大了

网友:
这要查CPU供电~!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几个。搞死人了

网友:
有些事内存本身哦,查了集显供电没

网友:
打波跑码了没?跑了的话就查内存那边,没有的话再查其它吧,,集显供电是过了内存才出来的

网友:
就是没有出来集显电压。现在就是插上内存就掉了。

网友:
测一下SMBUS有没有

网友:
我也有一张是这样的  是什么问题啊 有知道的没啊

网友:
BIOS 问题把

网友:
你这个换过U吗?还有用假负载打内存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CPU供电重点监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