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小修 P8H61-M LX3 PLUS R2.0 触发掉电 !

楼主(2016-01-11):
版号:P8H61-M LX3 PLUS R2.0

故障:  触发掉电!反复重启!

一般都是缺供电  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  按照时序倒着测量。

CPU供电  1.12V   正常   总线1.2v        桥1.05v   内存  1.5

CPU下方有两个   场管   一个SA供电    一个VCCPLL   。

测了一下  都是1V多     明显不正常    PLL应该有1.8V左右!

PQ22   是产生1.8V的   测其控制原件(运算放大器)正向输入端有1.8V    供电也正常    输出端到G级也没断线!(测DS  二极体值  400多   也在正常·范围)

不正常是波形

换了一个差不多N管   测其DS阻值300多    换上   跑码了  亮机

抓其波形

看来测阻值有时候也不是很准确   (替换才是王道)

---------------------------------------------------------------------------------

   从H61开始  很多板子少供电  就会反复重启    其实拉低PWROK APWROK(一般这两个PG都是连一起的)短接外部的滤波电容     ;就不会重启掉电了!

   技嘉   华硕   我自己试过;        其他厂商    没试过!

  以本板子为例  短接CSC8即可

点位图P8H61-M LX3 PLUS R2.0

 会员13379462元2023-6-29 11:14

网友:
不错,有图有分析,论坛就缺这样的好帖,已加精华,帮你改了一下字体,字体太大了,要翻几下才能到底。

网友:
楼主分析的确实是很仔细,还标出了准确的位置,很是学习的榜样,方法就是好!

网友:
这种情况我第一次看到,以为管子出电压了就好的

网友:
分析的不错,图文并茂,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LZ心思缜密 NB

网友:
楼主,发贴不容易,给你加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A:
示波器高手膜拜中,这里不正常波形应该是在N沟道MOS管D级抓的。

网友:
波波很厉害,替换才是王道

网友:
额。老师就是牛 ;;;

网友B:
PWROK APWROK这信号拉低可以正常工作不?

网友C:
没想到滤波电容还可以短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高手膜拜中,这里不正常波形应该是在N沟道MOS管D级抓的。

D级正常    只是场管导通不良    所以  S级电压不够!     S级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WROK APWROK这信号拉低可以正常工作不?

不可以     正常为高         拉低只是方便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滤波电容还可以短接的。...

供电上的不可以  会短路       信号上   只是拉低信号!

网友:
lz技术牛啊

网友E:
这也用示波器修啊???掉电可怕吗,直接强制开机测一下电压就OK,我经常修华硕,好多都是小三极管坏,还有LM324分压电阻坏,

网友:
没有示波器,只会用万用表量电压出就以为正常,看来还得学好电路啊,
楼主支持你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     正常为高         拉低只是方便测量!

谢谢,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F:
现在的H61 没有诊断卡接口,都是先测下电源,刷下BIOS ,不亮就没招了。 看来以后得多研究一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也用示波器修啊???掉电可怕吗,直接强制开机测一下电压就OK,我经常修华硕,好多都是小三极管坏,还有 ...

华硕很多强制上电          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H61 没有诊断卡接口,都是先测下电源,刷下BIOS ,不亮就没招了。 看来以后得多研究一下才行。

有诊断卡                       H61都可以用啊    自己淘宝  五合一诊断卡!

网友:
楼主技术真棒

网友:
修的不错,楼主经验可以,一般都是阻值正常,又出来电压就不管了!

网友:
这个用起来就是不一样呀。

网友:
我一般测到电压都以为供电基本没问题,没想到还是会有问题

网友G:
我还以为用示波器对比掉电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还以为用示波器对比掉电哪。

要两个表笔才可以!

网友:
示波器用 很好

网友H:
SA供电是什么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SA供电是什么供电啊

1155  CPU   6 7系列板子   VCCSA系统管家供电085  到0.9V    部分V星主板  直接和总线供电连一起!

时序在总线之后    一般有总线供电降压产生!

网友:
加分支持,有图有思路学习了。。只是示波器俺还是没有学会用呀

网友:
实地的好学员啊,基础扎实,写的简洁明了,

网友:
发帖不易,感谢分享

网友:
小白看起来有些迷茫。

网友:
楼主分析的确实是很仔细

网友:
楼主每个帖子都是教科书式的经典  除了膜拜  只有加分  当然这帖中这种大个的MOS管坏  相当少见  除非是CPU供电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