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用电池关机自动重启,插电源就不会这样

楼主(2016-01-11):
联想E440用电池关机自动重启,插电源就不会这样。

BIOS刷了好几个了,功能是正常用的,就是用电池的时候关不了机,关下来自动重启了。插着电源就可以关机,是那个信号问题的。。
强按开关是可以关机的。进PE也是一样的,系统也换过了。

还有一个问题。插着小电池触发电流都不动的,就是按开关没反应,要把小电池拆下来才能开机,小电池是好的,反正插上小电池南桥就保护了一样。。。小电池的电路没有短路,

网友:
我这有两台电脑 ,也是这个故障呀!楼主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好像thinkpad很不好弄的说

网友(2016-03-05):
我的是用电池关机正常插电源关机重启卧槽

网友:
我的也是用电池关机重启,插电源关机正常。插上BOIS电池就不开机了。

网友:
我的是开机进BIOS还是进系统,都会反复重启,BIOS也刷过了

网友(2016-04-05):
一样手里有一个,电池开机跑0.7不动,电压全出了,不好搞。

网友(2017-08-12):
刷bios试试,我这两天修了一台 ,一开始电流到0.9不显,貌似是通病,刷了网上下载的bios变成0.7不显,又找了几个刷了可以正常进系统了,但是只用电池的话关机后自动就重启了,只能强制关机,如果插上电源就可以正常关机,最后没办法在某宝上买了BIOS刷进去就正常了,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有用

网友(2019-08-11):
  我也有 一台   插上BIOS 小电池 后过几分钟 就 不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