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X3开机掉电和复位灯隔秒一闪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12):
版号:华硕F1A55-M LX3   REV:1.0
故障现象:触发掉电和复位灯隔一秒闪一次。(同一故障)
同行的板,这两天一直下雨 没什么生意!做了个视频~~~~~~~~~~
先上个整图:

上测试台,复位灯闪+掉电  看下面视频(注意:我有用镊子点开关针)

老徐说过,AMD单桥主板供电顺序:待机---内存---VDDA---CPU---VCCSB/VDDP/VDDR
能开机 我们就从内存开始吧

内存供电:1.36  明显偏低
修过几个华硕的主板 没正常工作时内存偏低很多 也是正常的。
所以先放下不管,接着测

CPU:0V  不正常
因为没有找到点位图  VDDA 电压 很难找到,附近也没看见有5个脚的小芯片,先不理它。
先看下CPU 工作条件
CPU 管理芯片是ASP0903 网上找到个脚位图

没CPU供电 肯定第一个测EN 开启脚 这里是33脚

EN开启脚 0.82V  有一点电压 好像也偏低了 还不确定正不正常
只能先查ASP0903的工作条件
VCC    12V 正常
BOOT 12V  正常
那么反过来想,如果EN 0.82V 是正常的 那么ASP0903坏  如果0.82V 偏低了 那么也有可能是ASP0903坏 拉低了
还有可能是 前端被拉低。因为手头上没有ASP0903 所以还是先跑跑线 查下EN 来源会不会有惊喜!
(照理这里的EN 来源 一般应该是VDDA 那边转换后送过来的)
嘿嘿!没想到 在附近就找到了相连的管子。
这个管子就是控制EN的有或无 这里管子的B极 测0.02V  没有足够的电压拉低C极。
B极电压还未能完全判断管子好坏 只能拆掉管子确认下
拆掉后管子的C极 有3.3V了,看来这个管子是坏了
当然这个时候已经跑马了。
CPU也有了1.49V供电
正常工作后 内存电压也恢复正常的1.5V

在料板上 找个管子换上去
x4 631 无集显
故障解决!
故障不大,不喜勿喷!
有帮助的朋友 加加分!

网友:
这个应该是 CPU EN不正常引起的 复位灯闪

网友A:
沙发楼主自己抢了,鄙视一下,帖子很有学习价值,细节决定一切。PS,像我这样的无影手,只能是越修越糟,昨天土炮换南桥,换位不复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沙发楼主自己抢了,鄙视一下,帖子很有学习价值,细节决定一切。PS,像我这样的无影手,只能是越修越糟,昨 ...

感谢你的支持与鼓励  你的土炮不知多好用 对加焊  还不错吧  换桥的话  可能还是BGA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支持与鼓励  你的土炮不知多好用 对加焊  还不错吧  换桥的话  可能还是BGA好

换桥我是头一次,感觉焊的是够了,估计对位不是太好,有点偏,加焊我现在用惯了,能掌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我是头一次,感觉焊的是够了,估计对位不是太好,有点偏,加焊我现在用惯了,能掌握好

我第一次练换桥的时候 还能把桥弄飞了   把周边的 小电容电阻 全搅和了最终打到一个电解电容 才停了下来~~~~

网友:
这里CPU供电应该是前面产生的VCCDDR 和VDDA2.5V开启工作的。

网友:
cpu en被管子拉低了

网友:
修得不错,给你加分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修的好,加分了

网友C:
楼主的贴真是屡看不爽!看不够!多出几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贴真是屡看不爽!看不够!多出几贴!

谢谢你一直的支持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一直的支持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好贴要顶!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要留一手!

网友:
电压不却定,打一下对地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沙发楼主自己抢了,鄙视一下,帖子很有学习价值,细节决定一切。PS,像我这样的无影手,只能是越修越糟,昨 ...

土炮  你再多换几次就能换出复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土炮  你再多换几次就能换出复位了

没桥了,我买的成品,植球没东西,

网友:
楼主修板如行云流水般,效率很高,是不是不用2分钟就分析出故障来了,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有学习价值,感谢楼主细致入微的过程讲解,对我这个小白很有帮助。

网友E:
有一点没看明白,那个管子把c拉低成0.02,那个en怎么还会有0.8v

网友:
运气加基本功扎实啊

网友:
楼主理论很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一点没看明白,那个管子把c拉低成0.02,那个en怎么还会有0.8v

那个坏的管子  C极是接到EN 的   B极是控制脚  B极实测没电压  也就是不会拉低EN  但是 拆掉管子后 发现C极应该有3.3V  那么变成0.82V 肯定就是 3.3V电压被管子弄掉成了0.82V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的有头有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坏的管子  C极是接到EN 的   B极是控制脚  B极实测没电压  也就是不会拉低EN  但是 拆掉管子后 发现C ...

现在懂了看帖太匆忙又看了一遍把B级看成EN了……

网友:
这种对于楼主来说就是菜

网友F:
这个板子   没点位图吗?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修的不错,有参考价值,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   没点位图吗?

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呀

网友:
好像华硕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写的很详细 有帮助

网友G:
这个是上拉坏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上拉坏的么?

不是    是控制EN 的 管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是控制EN 的 管子坏了

哦知道了。我也去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修好CPU供电,内存供电有没有上去...(前面测得偏低)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让小白我学习了。希望楼主多发这种技术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桥了,我买的成品,植球没东西,

小钢网来一套   必备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小钢网来一套   必备的呀

话到了这里,就求教下,那个钢网和珠子我看的眼晕,因为不懂没搞过,求指教,我要是重植个南桥啊,显卡啊什么的,钢网和球的规格帮忙说说,我买点来玩玩。还有内存颗粒的珠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到了这里,就求教下,那个钢网和珠子我看的眼晕,因为不懂没搞过,求指教,我要是重植个南桥啊,显卡啊 ...

钢网上面都有写用的是多大的珠子    找跟你要植的芯片一样的钢网  然后看钢网上写的多大的珠子 就用多大的就行了

网友:
楼主好运气。我有一张华硕M4A88T、复位闪常闪。各电压都正常。到现也没修好。难道病桥虚焊了

网友:
不错,也是很值得鉴赏的一篇文章。

网友:
谢谢同学你好厉害,

网友:
那个管子把c拉低成0.02,那个en怎么还会有0.8v呢

网友:
非常有帮助,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
楼主有没有asp0902的脚位图啊  asp0903和0902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针牛逼。老徐也是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