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板~映泰A780L 6.2 全板供电正常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01-12):
上假负载-接诊断卡触发复位灯长亮!测量供电!
内存电压1.9V ,PLL电压2.5VCPU电压1.5,总线供电1.2V ,桥供电1.1V。各大供电都正常但是无复位!

既然供电都正常了那就是没有PG了!测下假负载PG0V,果然。
按照时序那就去查时钟吧!量下PCI插槽B163.3V不对!时钟没有工作!打开图纸直接去到时钟芯片51PD#52CLK_RST#脚!
PD#来自CLK_VDD实测有3.3V电压!
CLK_RST#直接由+3.3V_DUAL经一个472电阻上拉!测下只有2.48V电压偏低了点

感觉是472电阻不良了!找料板拆了个472换上!上电还是无复位!
CLK_RST#还是2.48V这时候有换时钟芯片的冲动了~~~
但是不死心,翻翻图纸看一下!
当看到CPU电源芯片发出VRM_PWRGD同时开启1.2HT1.1V桥供电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发现右下角有个VCCNB_PWRGD信号,这个信号由1.1V桥供电开启!这个应该是供电都正常以后,最后一个PG信号!如果这个信号没发出来时钟是不会工作的!

没有点位图只能拿表笔戳了~~找个既有472排阻又有三极管的地方戳!还真是如有神助一戳就中!
找到R342电阻!电阻找到别的就好找了Q63 Q62也找了出来!
一量Q62软击穿!!嘿嘿!直接拆料换上!

装上CPU内存上电~~一路小跑亮机~~!维修结束~~

但求各位念我半夜三更发帖不易!
给点下载分打发一下咯~~~!!!!

网友A:
PLL电压2.5v哪里测得的?请问

网友B:
求楼主分享判断三极管软击穿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L电压2.5v哪里测得的?请问

可以在cpu假负载上测量

网友:
哪里是菜鸟,lz是高手好吗,楼主太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楼主分享判断三极管软击穿的方法。

三极管软击穿一般测量阻值不好判断,这里可以直接测量本身B和C级工作电压情况直接进行替换。

网友:
看楼主修的思路很熟练了,哪里像是菜鸟啊

网友:
有供电没复位是很难修的呢

网友:
正好这几天在拿这个板练手,问题也是不跑码。楼主发的贴正是时候,可以参考楼主的思路。

网友:
嗯这个是am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