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on 15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01-12):
这个板子在网上没有找到任何资料,35v正常出来了。同行拿过来的,之前进了水。拆开板子看到ec附近有进水处理清洗过的痕迹,没有腐蚀发黑.测量ec附近的晶振一脚1v一脚0.2v.感觉不太对,晶振换了谐振电容也换了。只能怪ec了,实在没思路了。求大神告知这款机器可以哪个图纸通用,或给个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A:
刚给这本清灰来的,需要哪测量点的数剧么?给你量一下

网友B:
进水的机子,要看那点有没有烧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给这本清灰来的,需要哪测量点的数剧么?给你量一下

ec 旁边晶振两脚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机子,要看那点有没有烧段的~!

这个自然检查过了

网友:
有条件的话先换EC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s.chinafix.com/cse/search?s=3129813598843156697&type=quanwen&q=LA-D071P&postto=baid

php格式的BIOS怎么用啊

网友:
更换ec试了嘛?

网友:
没这个e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php格式的BIOS怎么用啊

直接用编程器刷

网友E:
用示波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不是没有吗.....

网友:
EC bios应该有程式吧,KB9012 里面。这个换EC,要带有原机程。

网友:
现在新的机器EC好多都带程序,有条件的可以自己刷写,没有编程器的只能去网上找切板料件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

网友:
论坛好像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

网友:
板子太新了,根本没有资料的,只能先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突然发现都是刷BIOS试下

网友:
我以前也修了个 是bios问题

网友:
我感觉估计不是这边的问题 新机器你刷个BIOS试试

网友:
kb9012是自带程序的,有时候是想的太复杂,楼主就按照基本的条件去查吧,供电,复位都有吧,现在就时钟是吧?楼主建议先买个kb9012,找tb上面买那种人家刷好的,不要剪板的,换上去,再来查供电时钟复位,当然还有休眠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没有吗.....
不同的EC电压不一样,0.2V左右,两脚有压差。楼主可以拿好板量一下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吧

网友:
进水机就是麻烦 晶振一脚有电压 一脚没有 肯定不正常 既然晶振和谐振电容电阻都换了 那就考滤EC吧 稳妥的方法 买剪板吧

网友:
inspiron 是Dell的机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