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5VD 板载内存怎么屏蔽啊 ?

楼主(2016-01-12):
在论坛上面找到的帖子是这样的,

这块是七颗电阻,默认是  1-5-6(R2430 -R2427-R2428 ),但是我的板子上面是这样的,

六颗电阻,默认是 2-3-4,(机器是二修机,但是仔细观察了,感觉没动过这一块),
现在怎么调换位置,可以屏蔽板载内存啊 ?

网友A:
给你个x550cc 内存配置 asus都差不多 无板载内存
PCB_ID0  低
PCB_ID1  高
PCB_ID2  高

板载4G
PCB_ID0  低
PCB_ID1  高
PCB_ID2  低

网友:
怕就怕到芝麻~!

网友:
上次搞没有成功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怎么判断这机器过不过内存啊  ?
补充说明一下,这机器拿过来的时候说是在上一家价格不合适,通过熟人找到我这里的,开始机器是待机正常不触发,仔细检查了板子,发现加焊过PCH桥,动过BIOS,其他地方没有发现动过的痕迹,后来换了桥,刷了BIOS还是不触发,偶然发现桥的时钟芯片方向颠倒了,不知道是无意还是故意,调整过来之后,触发正常了,跑电流跳变到1.3多,回落到1.0多,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x550cc 内存配置 asus都差不多 无板载内存
PCB_ID0  低
PCB_ID1  高

按照这个说法的话,现在默认应该是无板载内存的了 ?是上家动过这电阻,还是这个说法,不适用于这个机器啊

网友:
垃圾的华硕,买它真的不划算

网友:
有没改好的说下试试看

网友:
现在的本子什么都集成在一起,~!

网友(2016-02-18):
我的也是6颗位置是  1  2  6

网友:
找点位图信号上是否有标注吧。

网友:
改成低高高,不行么?

网友:
可以的   我去年试过一台和你一样的情况,最后也是屏蔽成功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3568-1-1.html你按这里面的,把电阻改成1-2-3就可以屏蔽了

网友:
有这个点位吗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等遇到的时候在研究

网友:
   你把那个电阻挪过去不就行了吗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 记得分享

网友:
按14楼的讲法就是把2移到1

网友(2016-03-27):
有没有实物图啊

网友:
X55VD 3.2屏蔽内存的高清图哪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