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华硕P5KPL-AM SE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12):
熟人的一台组装电脑,不能开机,让我去看看。在排除了电源、内存、开关无故障之后,将故障锁定在了主板上。把电脑带主机带回,强制上电,发现可以启动,故障在触发电路。取下主板,一看是华硕。先来一张全图。

型号是P5KPL-AM SE

板号

IO是W83627DHG-A,到网上搜了一下:
W83627DHG-A触发时序是68脚-67脚-73脚-72脚(61脚是Vcc)。具体过程:
①    测68脚电压3.3V,按开关有3.3V-0-3.3V(高-低-高)的跳变。
②    67脚有5V-0-5V(高-低-高)的跳变,说明已经发出开机信号通知南桥;
③    73脚0-3.3V(低/高-持续高电平)的跳变,证明南桥工作条件都满足,已经给IO发出信号;
④    要是72脚还是高电平的话就直接换IO(高-持续低);
⑤    72脚若是低电平,就查72脚到绿线的电路。
按图索骥,测W83627的72脚已是低电平,但就是不触发。到坛子里(感谢万能的论坛)下载了点位图,发现72脚只和一个电阻(R4305,33Ω)相连,测R4305的右边是低电平,左边也是低电平,还是不触发。
重点来了,按照上述的第⑤步,查了一下R4305的右边(也就是点位图中的R4305的2脚),发现它和ATX电源插头的16脚PSON(也就是绿线)相连。

测了一下R4305的2脚到ATX插座的16脚,发现断路,马上飞线(最初想用漆包线,怕断,最后用的是软驱排线中的一根)

飞线实物图:

试机,可以触发、跑码,上真CPU
亮机图

补充内容 (2016-1-15 19:41):
更正一下:
“查了一下R4305的右边”错了,应该是左边。

网友:
这种故障是通病,我也修到过,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6905-1-1.html可以参考下这篇帖子,其在主板待机时候,R4305 这个33欧电阻两端应该维持高电平5V状态,开机触发则相反。

网友:
楼主,给你加分了。发帖不容易,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主板断线位置一般在cpu座上方,这里不需要进行飞线影响美观

网友:
这线飞的够长了

网友:
PSON到绿线断线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图文并茂,对于新手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触发时序分析挺好,资料查询很仔细,果断飞线,主要还是有图纸,否则往哪飞呀。

网友:
华硕这块主板修了很多了 都是大飞线

网友A:
在CPU上面的绿线段了吧,这板子通病呢

网友:
哈哈 楼主写的很详细,我们这些新手一看就明。主要还是有点位图,要不也难修。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秒杀了,谢谢楼主。

网友:
华硕没图纸真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PU上面的绿线段了吧,这板子通病呢

是的就是cpu座上方板层pson信号线开路

网友:
飞线不错。这样的板子不太好修啊。

网友:
这个板子这种断线是通病,跑一下线路很快就能找到,大部分都是在cpu坐子上面最上面的那根就是腐蚀断线

网友:
这个板子。之前我也遇到过。连起来。当时可以用。过几天就不行了。。

网友:
线飞得有点难看啊

网友:
这线飞得真够长得了    绝缘做一下吧

网友:
楼主飞的线好粗

网友B:
楼主的IO时序资料在那里查的呢,因何如此详细呢 ?是楼主自己总结还是资料就如此详细……还望学习学习4_105:}

网友C:
直接飞线都难看。这板断线就在cpu座子最上面一根线

网友:
很有用学习了一下

网友:
飞线太长有影响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IO时序资料在那里查的呢,因何如此详细呢 ?是楼主自己总结还是资料就如此详细……还望学习学习4_105 ...

自己看下W83627 IO 芯片 引脚定义PDF资料就知道,这里W83627DHG-A触发时序就是本身基本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看下W83627 IO 芯片 引脚定义PDF资料就知道,这里W83627DHG-A触发时序就是本身基本工作条件。

谢谢分享,知道了以后多研究研究~

网友E:
很明显的通病,看来楼主修这板子修的少,修这板子不触发第一步就因该打绿线的值,不正常是阻值为无穷大,断线处就在CPU上方,很容易就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的通病,看来楼主修这板子修的少,修这板子不触发第一步就因该打绿线的值,不正常是阻值为无穷大,断 ...

CPU座上方断线原因推测是受风扇的拉力再加上灰尘腐蚀影响引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IO时序资料在那里查的呢,因何如此详细呢 ?是楼主自己总结还是资料就如此详细……还望学习学习4_105 ...

既下载了W83627DHG-A的PDF,又到网上搜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下载了W83627DHG-A的PDF,又到网上搜了一下。

但是这些好像都离不开灵活的思维呢

网友:
断线的位置在CPU座,再往上,最边上的那根线,不用这么飞

网友:
华硕主板不好修修机容易直接加分

网友:
好熟悉的显示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直接飞线都难看。这板断线就在cpu座子最上面一根线

谢谢指导。请问:是不是最上面的那一根线呀?

网友:
这个修起来还是很爽的,断线

网友:
高手能指一下最短的飞线位置吗,我也是和楼主一样飞长线的,是不太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指导。请问:是不是最上面的那一根线呀?

是的。。。

网友:
不管怎么样 修的好 就是好事

网友G:
请问飞线不是越细越好么

网友:
还有 很小信号线太细了,几乎电焊不上呢 郁闷

网友:
原来是断线所导致的啊。

网友:
我修的一台也是这个故障,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谢谢!明天到学校再确定一下,到底是这一段还是别的地方。

网友:
华硕没图纸真恶心

P5KPL-AM R2.03G.rar

网友:
谢谢同学你好厉害,

网友:
飞线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指导。请问:是不是最上面的那一根线呀?

就是最上面的那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飞线不是越细越好么

信号测试点开路可以飞细铜线,但供电测试点开路不行,飞线应该考虑到断线测试点的工作电流。

网友F:
I am a teacher.
看了一下,最上面的那条线太细了,而且还很长。算了,还是飞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I am a teacher.
看了一下,最上面的那条线太细了,而且还很长。算了,还是飞线吧。

信号线就是细的,这根线起点推测是通到电源接口绿线测试点的。

网友:
P5KPL-AM SE的点图能不能分享下,我现在正在修这个板没有CPU电压

网友:
今天遇到一块,是断线了,